关于油动直升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2-18):
lz正在试图参考油动直升机的设计,设计一动力系统。手头缺乏油动直升机机械结构的资料,百度了很久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向各位高手求助。
1.油动直升机的离合器安装在什么位置?它的传动是怎么设计的?手头缺乏油动直升机机械结构的资料,也没有实物。百度了很久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向各位求助
2.油动直升机是怎么匹配发动机和桨直径的?
3.油动直升机的螺距和转速混控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如果是这样那就先买一架来研究研究,创新从仿制开始。

楼主:
能解答问题的还是尽量解答啊!不过看来买一架来研究下是免不了的。。。。。

网友A:
百度文库应该有相应油动机型的说明书,一般都会带有装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文库应该有相应油动机型的说明书,一般都会带有装配图。

谢了!我去查看一下

网友:
沙发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1、一般油直的散热风扇直接固定在发动机的输出轴上,离合甩块固定在风扇上,基本都是离心式离合器,然后再通过减速齿轮将动力传给主轴,再由主轴的小齿盘将一小部分动力通过皮带或轴传给尾翼。
2、810mm(单片桨长)的桨配26CC汽油机,690mm的桨配90级甲醇机,600mm的桨配50级甲醇机,430mm的桨配37级甲醇机。
3、遥控器中设置,遥控器都有针对直升机的混控系统,可以分别设置正负行程的油门、螺距曲线。

网友B:
4、通常情况下,以50或90级直升飞机为例:普通模式即便NOME模式油门最小为怠速、油门最大为90-100%根据需要来,普通模式不适用定速,螺旋桨桨距根据油门大小对应上升,通常油门 0、25、50、75、100对应的螺距为-3或-2、0、3、5或6、9或11度,普通模式最高转速一般1800到1950转;
ID模式即定速模式,油门100、75、50、75、100;螺距—12或13、-6或5、0、5或6、12或13,定速模式一般定于2050到2150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通常情况下,以50或90级直升飞机为例:普通模式即便NOME模式油门最小为怠速、油门最大为90-100%根据需要 ...

请问 ID模式即定速模式,油门100、50、0、50、100 这油门曲线对吗?

网友:
对不起,我说打错了,油门不能为0,因为定速下低于50%油门定速不起作用!
设定是  一般设定为100、75、50、75、100或者100、85、70、85、100或者100、90、85、90、100或者100、100、100、100、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ID模式即定速模式,油门100、50、0、50、100 这油门曲线对吗?

不好意思,我打字疏忽,把油门写成螺距了,油门我的设定为100、95、80、95、100,这样不容易丢转
有些设定100、75、50、75、100,这样螺距在中间的时候转速不够,做节拍器、钟摆、彩虹等大螺距变化动作时候比较吃力!

网友:
航模爱好趣无穷,正确操纵是关键。莫把器材当玩具,忽视安全悔无穷。

网友(2014-03-21):
kanwei1991发表于2014-02-18 16:55:55
能解答问题的还是尽量解答啊!不过看来买一架来研究下是免不了的。。。。。
离合器是装在发动机曲轴顶部,靠发动机增加转数使离合器甩块和离合器罩杯结合实现动力传动。油门和螺距在一个摇杆上面在加油的同时再加螺距。这个需要在控里面设置混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