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飛控 接GPS 疑問?

楼主(2014-02-18):
我單獨接gps
改115200波特率並sent成功,斷電後重新確認也都正常波特率不會跑掉一切正常,i2c改參數波特率115200並儲存,飛控板子V2.2改相關參數並
改參數波特率115200並儲存
註釋不必要參數,硬體連接確收不到衛星訊號?要如何解決?

网友A:
mwc 的固件中的gps打开了么?你调试的界面GPS标示变绿了么

网友B:
没遇到这种情况,GPS厂家选对了吗?

网友C:
有时候RXD和TXD对调一下就能成功。

网友D:
在软件里要能看到卫星颗数和经纬度才算正常

楼主:
我都有看到,但是上gui就收不到.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