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的T8FG附带的接收器如何接电源

楼主(2014-02-18):
新手。去年底新入手一套遥控器T8随控带的接收器R6208不知如何接电源。在此开帖请教。先谢啦。

网友A:
电调输出有电源,就是接油门那个三插排线

网友A:
遥控器充电器上也有一个输出可以接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输出有电源,就是接油门那个三插排线

谢谢回复。那就是第三通道那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充电器上也有一个输出可以接接收器,

这个不是给电池充电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给电池充电的吗

那个有两路输出的,其中那个低压输出的是给接收机的

网友:
第3通道是油门通道,接电可以接最后一个通道或者S-BUS旁边那一个

网友(2012-07-16):
看来不仅偶有白痴问题。三国也有,不信请看;
引用 网友B:
问个白痴的问题,我不知道哪个电调电源应该接在哪个位置,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450说明书上应该有画吧。动力电池经电调后,由电调稳压输出5V,也就是电调的信号线,这个信号线接入6208SB的油门通道即可,它既供给6208电源,又提供油门信号给6208

网友(2014-02-19):
刚接触航模潜水不够出现这样的问题正常,大家要多给新手鼓励和支持啊!接收机任意的空闲通道都可以接电源就是舵机插头去掉边上的一根信号线(白色或是黄色的)其他两根就电源的正负级了(黑是负级红是正极)

楼主:
谢各位老鸟;问题已解决;电调线直接插第三通道即油门通道即可。FUTABA接收机就是如此解决供电的。不需另接电源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各位老鸟;问题已解决;电调线直接插第三通道即油门通道即可。FUTABA接收机就是如此解决供电的。不需另接 ...

要注意,電調一定要有BEC或UBEC才可以,還要看有多大電流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注意,電調一定要有BEC或UBEC才可以,還要看有多大電流輸出.

谢了。请教何为BEC或UBEC?

楼主:
自问自答;
上将
积分8675 2007-12-7
发消息
3楼

网友(2008-08-20):
BEC= 免电池电路, 也就是不需要单独的接收电

UBEC = 外置BEC

SBEC = 开关型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