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大雾天气下飞1800天行者

楼主(2014-02-18):
   无风又雾大的一天,一个人飞天行者,原来这样的天气对信号没有太大影响的,一齐正常运行,
顺便问一下各位,这只1800翼展的天行者放二个4S 5200MA的电池可以吗?机翼是否受得起压力呢?或者要做点什么加固?

网友:
不用地面站吗

楼主:
以后会玩地面站。

网友A:
里面那个碳管 改成碳棍儿 就行了

网友:
好先进的飞机 能遥控 拍照的

网友:
貌似用了433

网友:
我看到妹子了~~~

网友:
能见度不低啊,至少300M吧?

网友:
视频传输是什么模块啊

网友:
好一个飞场

好一个飞厂……

网友:
机翼一定要加强

网友:
飞场不错,这能见度其实和很多城市晴天都差不多了。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用的天地飞控然后转发433 在搭配433延长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用的天地飞控然后转发433 在搭配433延长天线

你说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那个碳管 改成碳棍儿 就行了

改成碳棍儿?是不是实芯碳维管。

网友B:
哥们你433用的什么延长天线 求推荐
这种转发后不会在干扰2.4接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433用的什么延长天线 求推荐
这种转发后不会在干扰2.4接收吧

不会的。就是下面这种,天线不要,改用切高433的原装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的。就是下面这种,天线不要,改用切高433的原装天线。

谢谢啊  我也是用切糕433 载机都是一样  哇哈哈

网友C:
真不错。第一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