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做个电风筝(伞翼机)玩玩,顺便验证一下能否航拍(增加细节图和试飞视频)

楼主(2014-02-18):
春天到了,广场上各式样的风筝漫天飞舞,看到群里有朋友用风筝做伞翼机,心动了一下,于是做个电风筝玩玩,顺便看看能不能用来航拍

试飞成功,预留了云台挂杆,准备装飞狗云台尝试航拍。敬请期待

看到很多朋友都对这个玩意儿感兴趣,还有新手咨询如何制作,所以发了细节图上来,喜欢折腾的一看便知道如何制作。
仰角重新做了调整,现在是下面这个样子:

折叠起来的样子,是不是很便携?

伞翼上方结构

主悬挂杆连接方式,要保证碳杆可以自由转动,用两个胶皮环限位,方便重心调整。

电池固定方式

电机舵机的安装方式,用一块高密度EPP

舵机安装方式

舵臂拉杆

伞翼顶部拉杆固定方式,用两个2212电机座+线+502固定

前轮安装方式

后轮,为什么选用了轴承?一来是这个轴承我以前尝试做云台买了很多,二来这个内径正好和管子紧配。

穿上鞋子就是这样子
控制原理:

试飞视频来了,二级风,视频里应该可以听到风声。

网友:
碉堡了啊。

楼主:
怎么了?都是手边简单易寻方便加工的材料做的,虽然简陋但是好飞的很呢。

网友A:
新手,表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表示看不懂。。。。。。。

遥控混控,飞翼模式,靠伞翼俯仰侧倾实现起降转弯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了?都是手边简单易寻方便加工的材料做的,虽然简陋但是好飞的很呢。

表示佩服的意思啊。。很棒

网友:
用PVC管做机架,几元钱搞定。

网友:
上个视频吧

网友B:
抗风性怎么样?  还有滑翔能力   尺寸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风性怎么样?  还有滑翔能力   尺寸多大?

抗风性一般,看多大了,越大越不抗风,但是载重能力绝对一流,可以根据自己的负载要求来定制大小,找到负载与大小的最佳平衡点。滑翔能力一流,可以关了电飘啊飘,当然是威风状态下。我的尺寸是1.8米风筝

楼主:
今天试飞一个人去的,改天录像还要挂狗台上去,等周末才有时间啊

网友:
厉害,这个有趣哈,很想看看伞翼怎么动的,有点不是很理解哈

网友:
什么动力?????????????

网友:
很棒!顶一个。

网友C:
LZ顶一个。能上点细节图嘛?

网友:
电子成本多少?

网友:
非常棒的电风筝

网友D:
这个感觉像个帆船,如何逆风回来。
是纯手动控制么,估计没有飞控支持。
感觉蛮安全的,万一万一故障,也会温柔降落的样子,像个大个儿折纸飞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但是图片里只有一个副翼的舵机啊,没见有控制俯仰的舵机啊

你再仔细看看  明明有两根银色的拉杆  没看到吗?   不信你问问楼主    单舵机不会有那么大的位置的

网友:
想法不错,很有创意,能上个试飞的视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顶一个。能上点细节图嘛?

你想看哪部分的细节,我给你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最怕风,风大降不下来,小心吹走。

嗯,抗风性差是它的软肋,尽量无风或者微风天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试飞视频啊,,觉得这个蛮好的,折叠后特别方便

视频周六拍,拍完即会奉上,请继续关注本贴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这个搞FPV咋样?

FPV不建议,前面已经说了,抗风性差,还有就是效率不高,视距内玩玩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仔细看看  明明有两根银色的拉杆  没看到吗?   不信你问问楼主    单舵机不会有那么大的位 ...

是的,两个舵机排排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再仔细看看  明明有两根银色的拉杆  没看到吗?   不信你问问楼主    单舵机不会有那么大的位 ...

看到了

网友:
顶了,等视频

网友:
求个教程 ,造福下大家,毕竟都喜欢这种折腾,放风筝可是飞飞机的雏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试飞视频啊,,觉得这个蛮好的,折叠后特别方便

决定做他就是因为:一、载重大;二,携带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晒下主要设备和价格,为我等新手讲堂入门课吧?

主要设备就是电机电调舵机电池遥控接收这几样,当然还有风筝,价格可以某宝自己搜索,比比皆是,价格嘛不一而足,丰俭由你。这玩意真没有什么可讲的,要是你喜欢,按照我说的先采购设备,可以加我QQ我教你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怕飞上去风大了下不来   我也有个风筝  不过没那么大  这风筝你改过没?  比如加强杆   感觉风 ...

我把主要承力的一根碳杆也换了,原来的碳杆太细太软。风大了肯定下不来,这东西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玩玩

楼主:
老程也来围观了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类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主要承力的一根碳杆也换了,原来的碳杆太细太软。风大了肯定下不来,这东西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玩玩

有时间也做一个玩玩  还有  我觉得全身的加强杆都应该换成实心的碳纤杆  空心的没有实心的强度高  原来的风筝加强杆好像不是碳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感觉像个帆船,如何逆风回来。
是纯手动控制么,估计没有飞控支持。
感觉蛮安全的,万一万一故障,也 ...

伞翼抬头上升,低头降落,逆风要保持伞翼的仰角不要过大甚至低头,全油门飞就是了。纯手动控制,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用飞控控制,因为没有想飞远飞太高。万一故障那是什么飞机也避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