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搭雕刻机

楼主(2014-02-18):
底座铸铁上面45号调质钢:

网友A:
听声音转速很高的,什么刀具受得了吗?

网友B:
刀路就不能优化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声音转速很高的,什么刀具受得了吗?

6MM刀6000转高不?当然比普铣用的是高多了,电主轴没办法

网友:
看结构倒是挺结实的 ,整体强度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路就不能优化一下吗

试试机,没考虑那么多

网友:
立柱的刀纹比刷漆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