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10的装机,NAZA&SX飞控

楼主(2014-02-18):
第一次发帖,嘿嘿,请多关照!

部分配件

为了保险起见,我直接把电机跟电调焊上了

这么一堆凌乱的线。。。

安装电子设备,这里解释下,由于资金问题,使用的是以前用的狗思,配合naza一起使用。

安装完毕~

雪地起飞!

相当稳啊!

总重大约在3.5kg左右,100m高度4级风无明显晃动。

再来张跟小四轴的合影。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到底是用NAZA还是XA的主控?还是一起用?

网友B:
有米就是真理。。。默默的问下楼主 这套多少钱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到底是用NAZA还是XA的主控?还是一起用?

楼主是用SX控制飞机,哪吒控制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到底是用NAZA还是XA的主控?还是一起用?

看样子好像是狗思   naza控制狗思的吧

网友:
背景图案不错,设备更好哦!

网友:
真不错,木桨是亮点。

网友D:
lz木桨是啥牌子的?平衡如何?

网友:
终于看到高级货了  羡慕嫉妒恨   这套要多少钱?  哪咤的飞控怎么样?  好用吗?

网友E:
漂亮 气温多少 电池续航怎么样

网友:
看到高级货了  羡慕啊   花了多少钱?  naza怎么样  好用吗?

网友F:
飞越的机身螺丝有改进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SX控制飞机,哪吒控制云台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越的机身螺丝有改进了吗?

很好用啊,我用了很大的力气也没有出现滑丝。蝶形螺丝需要来回多拧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木桨是啥牌子的?平衡如何?

sy的,没平衡过。声音很小,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米就是真理。。。默默的问下楼主 这套多少钱啊啊

9k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 气温多少 电池续航怎么样

零下了吧,具体不太清楚。5300mah飞行12min,下来3.70

网友G:
请教一下,机架加脚架,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机架加脚架,重量多少?

x宝标注的1020g,自己没量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sy的,没平衡过。声音很小,还不错

没平衡过的意思是桨平衡不好还是平衡好?有没有摸摸机臂震动感觉如何?最近也想搞木浆试试想LZ给个参考,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平衡过的意思是桨平衡不好还是平衡好?有没有摸摸机臂震动感觉如何?最近也想搞木浆试试想LZ给个参考 ...

木浆一般不用做动平衡,影响不大。震动很小

网友G:
问题是飞越官网说1600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飞越官网说1600g呢

那是加了脚架吧,我那个是机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木浆一般不用做动平衡,影响不大。震动很小

哦,听好多人说国产的10个里面能挑出4,5个能用的来,吓的我都不敢试了,这个桨大概多少钱一对,听你的意思看来值得入手试试~

网友:
卤煮  你的鸡鸡有好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听好多人说国产的10个里面能挑出4,5个能用的来,吓的我都不敢试了,这个桨大概多少钱一对,听你的 ...

60一对

网友H:
电池没有做保暖,会影响电池性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池没有做保暖,会影响电池性能哦。

咋整?求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整?求教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4026 别忘顶下贴子,以示鼓励哦。

网友I:
飞越的蝶形螺丝  就是垃圾。
   我的用了一次 就卡死 滑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越的蝶形螺丝  就是垃圾。
   我的用了一次 就卡死 滑丝了

教你个方法:螺丝上涂些润滑油,开始拧,拧到比较紧时,再拧松,然后再拧紧,再松,知道螺丝上的黑色涂层磨掉就好了。我现在这个螺丝很好拧的,没坏过。

网友:
学习了,正琢磨上个810挂5n呢,呵呵

网友J:
不会吧,六轴诶,求详细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会吧,六轴诶,求详细配置~

一共7131(不包括桨、接收机、云台、相机、图传、遥控、电池)

网友K(2014-04-06):
楼主是什么配置啊。我也要入个810 。商家说要2万。用悟空。悟空价太大了。楼主给个配置做参考。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是什么配置啊。我也要入个810 。商家说要2万。用悟空。悟空价太大了。楼主给个配置做参考。谢谢了。

sx飞控,铂金30a,朗宇4112或4110

网友:
到处都在说2万,我就纳闷了,我2万都配不下来,商家怎么下来的?!
我说说的我 T810   加脚架加挂载杆加电池板;一块6S10000的ACE电池(才一块);A6充电器配个100元的电源;零度X4 V2加OSD;X-CAM两轴云台;14SGFUTABA控;索尼5T微单带原厂8G卡和包;朗宇X4110,好盈铂金30A,碳桨1555,各6套;还有个零度的显示屏;就这些图传还没上呢,这就2万了,我就不信商家如何给你配下来,还用悟空!估计2万的价就够机架动力云台和飞控的,什么微单遥控电池都还得自己上吧!

网友:
楼主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发帖还有背景图片的,顶一个

网友L:
飞跃的机架螺丝总爱松动,C卡总爱断,不知道LZ的什么情况,最好是用一段时间在回复,现在暂时的可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L:
飞跃的机架螺丝总爱松动,C卡总爱断,不知道LZ的什么情况,最好是用一段时间在回复,现在暂时的可能没事

我这些螺丝基本都上螺丝胶了,至于c卡,我这个一直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