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6200六动接收 与 黑kbar如何接线?求解

楼主(2014-02-18):
如题。有碰到这种情况的模友说说如何接线解决办法。

网友:
进设置界面就有图了。。。

网友:
为何间单的事反而要搞得这么复杂?接个小卫星不就完了吗?

楼主:
设置界面是7动的,我的是六动的…求解

网友A:
RAX A接接收机gare(感度通道)
RAX B接接收机AUX1(螺距)
RAX C接 EVE,ALI,RUD(俯仰,横滚,尾巴)
调速器接THR(油门通道)
这不正好六通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X A接接收机gare(感度通道)
RAX B接接收机AUX1(螺距)
RAX C接 EVE,ALI,RUD(俯仰,横滚,尾巴 ...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X A接接收机gare(感度通道)
RAX B接接收机AUX1(螺距)
RAX C接 EVE,ALI,RUD(俯仰,横滚,尾巴 ...

看说明书应该是这样接

RAX C接接收机gare(感度通道)
RAX A EVE,ALI,RUD(俯仰,横滚,尾巴 ...

keyzheng 楼主是否搞错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说明书应该是这样接

RAX C接接收机gare(感度通道)

我看的说明书难道跟你看的不一样,这个错了可是会烧的哦,好好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的说明书难道跟你看的不一样,这个错了可是会烧的哦,好好看说明书吧

我看的说明书

网友:
哥们我打错了,本来是想把说明书直接给你贴过来。粘不了我打字。楼上说的对,RX C接感度,RX  A接ELV ,ALI,RUDD

楼主:
图修改好了,是这样接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