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洗衣机电机二选一作动力,有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4-02-18):
现有两个洗衣机电机,打算用在台钻上。左边那个电机有三条引出线:红、白、蓝。右边那个电机有五条引出线:黑、黑、白兰、白红、白黑。这两个电机的个头虽然一样大小,但是它们的功率大小不知道,当初从洗衣机上拆下来的时候,忘记记下洗衣机的功率了。后悔来不及。现在请教各位老师,这样的电机用在台钻上,劲道是不是可以(基本不在铁板上钻十毫米以上的大孔)?或者有什么问题?;其二,这两个电机如何接线?尤其是那个五条引出线的电机?参考了不少洗衣机线路图,得知它们的启动电容是14微法的,至于电机如何正确接线?我就吃不准,不敢下手了。我的想法是:最好启用那个五条引出线的电机,好像通过变化接线,改变极数(2极、12极互变)就可以达到调速的目的,将来不用通过皮带和宝塔轮来变速了。再说,变废为宝,既符合DIY精神,又节省一个电机的费用,何乐而不为呢?以上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究竟能不能行得通,非常愿意借鉴各位老师的实践经验和建设性意见,免得我盲目行事走弯路,或者有类似想法的朋友也可以有所收获。谢谢了先。请看电机图。

网友:
建议电机上加个散热风扇,要不然发热很快

网友A:
五线的电机具有反正转的功能   请留意

网友:
5线的可能是滚筒洗衣机上的双速电机吧?

网友:
四楼说的正确。是滚筒洗衣机上的双速电机。功率好像是320W。时间太长记不清楚了。双速好像是四极,10极地。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楼下的继续讲解。

网友:
这个电机貌似只有70W吧,,,够用么?

网友:
有200W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经过以上几位老师的提醒,我记起来了。那个五个引线的电机是从滚筒洗衣机上拆下来的,当时匆匆忙忙拆,也没做个登记什么的,现在一片空白,那个三引出线的电机是从类似大波轮洗衣机上拆下来的,也没登记有关数据。它们的功率都在几百瓦以上。眼下最想知道的是它们的接线情况,例如哪个是主绕组,哪个是副绕组或者调速绕组什么的,为的是便于实验,先空转试一试。将来把实验结果贴出来,让大家多搜集一点资料。我的直觉是,这种电机的力道用在台钻上问题不大,特别用在那种小台钻上没问题。我有一个小台钻,电机开动起来之后,我用手指捏住就可以停下,但是这种电机一旦开起来,我用手指就捏不住了。但是,这种电机密封性不好,散热翅裸露,却是需要动动脑筋解决的。以上是我的体会。

网友:
洗衣电机功率大,甩干电机功率小。

网友:
120w。跟本不能用。370w免强用。

网友:
三线的好用,五线的转速不合适。有条件的话还是换工业电机吧,曾经我也这样折腾过,到最后还是觉得工业电机好用。

网友:
楼上正解,以后会方便很多

网友:
洗衣机的洗涤电机都是低速的,好像是1250转。

五线的应该是正反转及启动电容的接线。

做电钻电机有点小,你不经常钻10毫米的孔,但你不能不留出一定的功率,如果楼主还没有入手,建议不要用这样的电机,功率太小,老是堵转,用起来很崩溃!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提醒。今下午,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那个五线的电机,发现黑、黑两个线头是一个绕组,与另外的三个线头不相干,但是阻值很低,连一欧姆都不到(我的万用表有一欧姆档)。绕组有这样低的阻值是接启动电容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线路图是怎样的呢?请老师们点步。谢谢。

楼主:
请老师给个线路图好吗?谢谢

楼主:
各位老师,经过多次探索、试验,我把那个三引出线的电机终于鼓捣地正常运转了,只是那个五引出线的电机现在还没有着落。前面说过,五引出线的电机有两个黑色的引出线,其余三引出线的分别为白兰、白红、白黑。三引出线中的白黑与白红、白兰各为25欧姆,是中间点,三点相通,与黑和黑不是一个绕组。黑和黑为单独一个绕组,阻值大约1欧姆。现在,我想弄清楚这个黑黑绕组是做什么用处的?在实际运行中是怎样接线的?请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图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e:千斤顶和电机,电机绕组阻值谢谢古怪老师。这个线路图我也有,只是它和我那个电机有很大区别,比如,各绕组都是通路的。我现在上个图,把我那个五引出线的电机绕组情况展示一下,请老师们指导。为了让这个电机转起来,首先要弄清楚黑-黑这组绕组的用处是什么?为什么它和其他的绕组无通路?我感觉这是突破口,只有弄清楚它的身份,如何接线也就好弄了,是吧。也许维修洗衣机的师傅一看就明白,不用这么费事了。  是不是回复栏里不能上图片呀!那我先说说,过一会,我再找找附带图片的门径,发上去。这个电机有五条引出线,颜色为黑-黑,白兰-白黑-白红。黑-黑相通,与其他三个不通路,约1欧姆;白兰-白黑、白黑-白红各为25欧姆,白黑是中间点,与白兰和白红相通。

楼主:
这是电机绕组阻值的情况,请老师们参考。

楼主:
我自己给自己顶顶吧,要不沉下去了。哪位老师点点步,下一步怎么走啊?这黑-黑绕组是启动绕组吗?

网友:
现在最新的滚筒洗衣机都是大盘低速的直驱电机了

网友:
我印象滚筒的电机是串激电机把

网友:
波轮洗衣机电机一般是180瓦--230瓦,滚筒的电机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线的电机具有反正转的功能   请留意

三线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给自己顶顶吧,要不沉下去了。哪位老师点点步,下一步怎么走啊?这黑-黑绕组是启动绕组吗?

5线电机,其实就是3线电机加了一个温控开关。一到温度就断开保护电机了。

你试试不管那两条1欧的线,照3线电机接线,试验一下。

楼主(2014-06-25):
哪位老师教教我怎样在这原贴后面接续发图,发文?因为这两个电机的结果出来了,好多老师曾给于热心点拨,我想接着原帖发结果,便于同好们看到前因后果,利于参考。现在发文好解决,点回复就行了,但是无法知道怎样配图发上来!请指导。谢谢。

楼主:
难道就这么沉下去了?

网友B(2014-08-05):
阻值小的那两条线接的应该是个温控开关,具体请找下洗衣机维修的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值小的那两条线接的应该是个温控开关,具体请找下洗衣机维修的论坛

距最后一个求助帖将近两个多月了,接到您的回复,非常感谢。经过三番两次的实验,该电机已投入使用,效果不错,过几天有时间,将我的实际接线图发上来,供同好们参考。再一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最后一个求助帖将近两个多月了,接到您的回复,非常感谢。经过三番两次的实验,该电机已投入使用,效果 ...

客气了,我新来不久,上的也不多,看到了就顺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