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450飞机用芳生螺丝

楼主(2014-02-18):
新手买了架山寨450练悬停,换配件时螺丝不是滑丝就是断了。尤其是换3轴时螺丝特别容易滑丝,看论坛说芳生的螺丝好,但是不知道买哪些尺寸规格的。望前辈指点450螺丝的规格,比如机身,大浆,尾桨,三轴用的螺丝尺寸。另外轴承也望指点买什么尺寸的,用在哪里?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没人指点吗

网友A:
某宝,搜芳生螺丝,第一个就是,上海的好像。型号看飞机说明书照着买就行,有个别的螺丝配不到。还有工具一定要好的,我用的YT的工具。芳生螺丝还不错,不过工具不好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芳生螺丝,第一个就是,上海的好像。型号看飞机说明书照着买就行,有个别的螺丝配不到。还有工具一 ...

没有说明书哦

网友:
查450螺丝包 芳生

网友:
一般网上的航模店都有整套450的侧板螺丝卖。找专业航模店

网友:
會生鏽  連塔羅的烂螺絲都不會鏽
白铁的也生鏽    不知好在那?

网友:
要好的螺丝刀才行,,,

网友:
下载相应版本450亚拓说明书,里面有各部位螺丝轴承的型号。

网友:
建议就是拧个螺丝别用那么大力了

楼主:
qjc发表于2014-02-18 23:40:27
建议就是拧个螺丝别用那么大力了
主要是横轴,这个紧的程度很难把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横轴,这个紧的程度很难把握  来自iphone客户端

宁出内伤还不如不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横轴,这个紧的程度很难把握

螺丝轻轻带到位上胶即可。拧太紧反而可能把螺丝拧出问题,也很容易滑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横轴,这个紧的程度很难把握

有什么难?记住一条,横轴螺丝是上胶紧固的不是出死力上紧的。

网友:
楼主别那么麻烦了 直接买冰人螺丝 有450一套的30多好像省事

网友:
有些人觉得上胶拆卸不方便,宁愿出死力拧,但是模型的螺丝太小,用力过度不滑丝也很容易内伤,拆卸前用电烙铁加热一下,等螺丝胶软化就很容易拆了。

楼主:
jing_lee发表于2014-02-20 14:26:37
有些人觉得上胶拆卸不方便,宁愿出死力拧,但是模型的螺丝太小,用力过度不滑丝也很容易内伤,拆卸前用电烙铁加热一下,等螺丝胶软化就很容易拆了。
下次试试

网友C:
450pro的我的好像有个统计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50pro的我的好像有个统计表

什么表?发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表?发来看看

螺丝和轴承的

网友D:
能不能发来看看?我邮箱;1334610706@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发来看看?我邮箱;1334610706@qq.com

给你发了   本人自己统计的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自己纠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发了   本人自己统计的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自己纠正

已收,多谢。

网友:
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