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冒泡了 亮个像!(主力练习机三架,CP返厂了)

楼主(2014-02-18):
入魔四个月了,每天还是很有激情的练习,照片中的电池就是每天要飞的,有时候还飞两组,飞机也慢慢调试好了,除了线路还是老样子(因为没有大炸过机)!今天尝试3D飞行,结果大齿直接扫完了,还好安全落地,检查是齿间距太大导致,已经解决!还有个问题请教下高手,正飞刷锅怎么飞啊?怎么都搞不出来(模拟器里面),悬停已经差不多了,慢自旋也凑合,圆周和8字也有点椭圆了,倒飞没练过,是不是要练习完倒飞悬停才能刷锅?还是我方法不对啊?没人带,自己摸索!

楼主:
差点忘了一个问题,头罩有点松,总是有一面往下掉,目测捏窄一点可以解决,怎么处理?加热行不行?

网友A:
老红军  头罩柱 插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红军  头罩柱 插好了吗

柱子是好的,感觉有点短,想改长一点,要不然不结实!不过也简单,砂轮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么多电池~~~充电是一门苦恼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电池~~~充电是一门苦恼事~~

500以下的级别,用A6就搞了

网友:
大电池才叫一个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电池~~~充电是一门苦恼事~~

3S电池一次性6块全充电,反正我一直这样并充的,没发现什么问题,小电池就边飞模拟器边充,B6充一块,华科尔的充电器充两块,也不慢!头天晚上充满,第二天够飞了,时间充裕还能再冲一次,飞一组45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00以下的级别,用A6就搞了

除非全部一次过并联充电,否则还是很麻烦的一块一块的充~~~

网友:
好机,,,,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非全部一次过并联充电,否则还是很麻烦的一块一块的充~~~

用保姆不就好了?难道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点忘了一个问题,头罩有点松,总是有一面往下掉,目测捏窄一点可以解决,怎么处理?加热行不行?

来顶Pilot,飞机这回收拾的立整多了!

头罩可以用热风枪吹一下,然后稍加施力,就可以适当改变外形,但要记着加热和施力都要均匀一些,还要注意造型冷却后的回弹……

网友(2014-05-04):
引用 楼主:
3S电池一次性6块全充电,反正我一直这样并充的,没发现什么问题,小电池就边飞模拟器边充,B6充一块,华 ...

B6充小电池,可以一次充3,6,9,12块
TB上有卖并充线,当成3S电池充.
我一次充6块.

楼主:
现在就只剩一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