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37

楼主(2014-02-18):
刚收到二手的37发动机还要怎么调试呀 请前辈赐教 比如说怠速和高速油针默认多少?我现在都是1.5行吗?

网友:
单凭一两句~  没法说出调试发动机的真谛~~~  你还是自己慢慢翻帖学习吧~~

网友:
感觉这东西需要自己摸索···

网友:
先别挂上机,自己做个固定发动机的架子,单独的对发动机调试

网友:
怠速针原认置是和外壳平齐后拧进一圈,高速针默认是拧紧后松1.5圈。调整就要自己搞了,不同的湿度不同的油等等都会影响油针位的最佳设置。搜下老贴吧,调整方法都差不多,先调高速再调低速。

网友A:
想知道你的飞机是什么型号的,37级的油直目前只有nx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你的飞机是什么型号的,37级的油直目前只有nx4吧

是NX4

网友B:
2手的0S37的话 油针应该小于1.5圈,在1.2-1.5之间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手的0S37的话 油针应该小于1.5圈,在1.2-1.5之间选择

那富油针呢

网友B:
亲,0S37的副油针在什么地方?

网友C:
现在哦的37h怎么也调不好.每次油门轰到1半多就掉转速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0S37的副油针在什么地方?

怠速油针啊,干嘛说的那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哦的37h怎么也调不好.每次油门轰到1半多就掉转速飞不起来

那现在搞定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怠速油针啊,干嘛说的那么清楚

OS37没有怠速油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37没有怠速油针吧

网友B:
你的OS37上个图看看,哪里是副油针,至少我手里的OS37没有,哈模的老板也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OS37上个图看看,哪里是副油针,至少我手里的OS37没有,哈模的老板也说没有。

楼主:
不就这一种吗

网友:
有副油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