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四轴最结实最便宜代替品

楼主(2014-02-18):
久不久来四轴技术版看看模友的新玩法,竟然发现一个环形四轴的新机架,从贴子内容可以辩证,这种结构最结实最稳,而且有各位前辈出了样品和飞行视频来验证。比如:
我的机架之路~各种仿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5517&fromuid=157343 翰林夜猫子

金源乐智 老师的大量贴子

但除了稳定性外,重量和价格也是一大因素。。。所以心里留了个心眼。
今天收衣服,发现这样衣挂非常不错,用手一扭没变形,不锈钢圆环无接口,非常结实,而且轻。一问老妈子,才10元钱一个。竟忍不住心中激动,发上来大家看看。

还有固定电机的地方,刚好在半弧的那四个接头的地方,不用担心会松动了。

-----------------------------------------
又去搜索了下某宝。发现这个硬度,2500克估计够。但Y六轴比较方便安装。

楼主:
呼叫大神来给些意见,打算明天就买个回来改装。
@金源乐智    @翰林夜猫子

网友:
哈哈,赶快抢楼而后再说!
---------------------------
还什么明天再买一个?先跟你老妈子说好话,明天买来个新的再还给她
用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前面有模友用车轱辘做了个,遗憾的是没有看到下文,更没有看到实际的拍摄效果。
圆形的环形从结构上和方形的或三角的等等都是一个整体型,只是圆形的弧度会影响到相机的摆放位置,会更靠前些,但处理好了不会影响拍摄。
在中心处做一个横跨圆环的中心板,放上设备和电池,相机摆在弧形圈内,还可做相机的保险杠用。期待实际效果!

网友A:
一说是给航模用,马上涨价到200块,要是说晾袜子,可以砍到8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说是给航模用,马上涨价到200块,要是说晾袜子,可以砍到8块钱

呵呵,不过样子难看了点。再包些彩色胶,可能卖得出

网友B:
网上有9.9包邮的
以后看到圈圈就想到四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9.9包邮的
以后看到圈圈就想到四轴了

如果是1500克以上的四轴估计还是软了点,找个20块的才行呀

网友:
大疆DJI F4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500克以上的四轴估计还是软了点,找个20块的才行呀

楼主有称一下这个有多重?轴距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500克以上的四轴估计还是软了点,找个20块的才行呀

一切只有通过试飞才知道,特别是通过实际拍摄效果来验证,至于粗细肯定是越粗抗扭力越强,机架就越稳定,拍摄效果就会越好,先从小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称一下这个有多重?轴距是多少

还在用着,要称的话,必需把镊子和挂勾都去掉,没办法。我估计也就50克,一两重。不过加上中心板和脚架后也有150克了吧。这个环应该比四条铝管轻一点点,哈哈如果是六轴的话,比铝管更轻。

网友:
站位!等待

网友:
你这么吊你老妈知道么??

网友:
其实充了气的娃娃也可以飞.

网友:
额  去某宝找了下  没找到这个   能说下名字吗?

网友:
自行车铝合金车圈啊、碳刀稍贵

网友:
看了下  尺寸好小   直径是30厘米的  最大的好像是35   没找到更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