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加并充板为什么充不满

楼主(2014-02-18):
我的b6充电器家并充板为5块同样的电池充电为什么充不满,每块电池充到3.99b6就显示充满报警停止了,这是为什么呀,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呀。还有就是给6s电池充电总是报警,而且稳压器很烫手。每次充6s电池要休息好几次才可以充满时间还很长,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样改变这些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B6充电器过载了 过热了 加个风扇降温 找找帖子看吧

网友:
别用b6啦用a6吧

网友:
换个充电器吧

网友:
B6不建议装并冲板

网友:
好好看看B6充电器的使用说明。1、设置的充电方式是否对;2、设置的总充电容量是否满足? 3、设置的充电时间是否满足? 4、充电电流是否设置适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充电器过载了 过热了 加个风扇降温 找找帖子看吧

看来b6是不适合冲6s的电池了。

网友:
时间到了,设置充电时间长一点或关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