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六轴用1552还是1555的桨好些呢

楼主(2014-02-18):
载重gh2,2轴云台,起飞总重量约4公斤,求解,用哪款桨比较适合?

网友:
目前你能买到的1552桨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僵专用的1552折叠桨,一种是SIGMA的碳桨,前者120貌似只能用在大僵4114上,后者160通用各种电机,平衡性肯定都没的说,就是价格真好,屌丝慎用!

网友:
效率上,肯定是1552更好!

网友A:
这个问题毫无意义,首先,选螺旋桨是要看电机而不是要看多少轴;其次,1552跟1555几乎没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毫无意义,首先,选螺旋桨是要看电机而不是要看多少轴;其次,1552跟1555几乎没有差别。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