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导:nano cp 中联怎么卸?

楼主(2014-02-18):
看到网上nano cp的金属升级件很骚,决定买回来换上,拆中联的时候把中联底部与主轴连接的两颗小螺丝卸下来之后,再找不到其他固定的地方,可中联死活从主轴上卸不下来,暴力拉拽又害怕把主轴弄弯,求大神指教!!!
另外,无刷版的nano cp电机是外转子的,貌似与舵机靠太近了,外转子都被舵机外壳磨出好深的一圈印子,不知道其他模友的nano cp是不是也是一样。

网友A:
不是大神,也许方法不对,我是完全卸掉两颗螺丝后,一手拧住齿轮一手拧着中联反方向用力旋转,然后顺着慢慢滑出。
另外,我的机目测电机与周边没有干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神,也许方法不对,我是完全卸掉两颗螺丝后,一手拧住齿轮一手拧着中联反方向用力旋转,然后顺着慢慢 ...

多谢解答,我明天试试。我的电机都因为跟舵机太近而被划出印子了。难道是rp问题?

网友:
楼主你的cp出现过跳舵吗?

网友:
电机划痕+1,拆中联,左手大齿盘,右手中联,正反相来回拧同时往外拽,很容易的

网友B:
二楼说的对可以拧下来,也问一下楼主的CP是否跳舵?我的跳舵且跳到不能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我明天试试。我的电机都因为跟舵机太近而被划出印子了。难道是rp问题?

原厂的塑料中联是有些紧,2楼兄弟的办法是对的!

无刷马达和螺距舵机是比较近,但平时飞行时,外转子碰不到舵机壳,有划痕,也都是炸机时机体变形瞬间刮到的,没事的!

这机抖舵有两个原因:1、舵机内电位器磨损造成抖舵,大约200起落左右都会发生;2、可能和发射有关、可能和主板各部件接触有关、也可能和主板软件有关。

我的nano cp飞了半年多,炸、修、换无数次,飞行稳定性不错,手感可以调出类似250-450的感觉,无刷马达效率高,航线6-8分钟。但原厂尾电机寿命一般,大桨、尾桨、拉杆、脚架、头罩/舵机固定座这些都很脆弱,不耐炸;原厂赠送的金属DFC桨夹除了耐看,没有别的优势,配原厂金属中联的话,价格奇贵,而且不耐炸,炸几次,DFC拉杆变形,十字盘相位就会跑,飞机会圆周晃;

尾电机换53000转的7mm空心杯,配合加长的尾桨,寿命和锁尾效果都好;
大桨换华XX的mini cp的,那个基本炸不坏;
脚架没办法,原厂电池拆装几次必裂,只能自己diy……
头罩固定柱很容易断根,用下图加扎带的办法可以有效保护;

旋翼头,这种金属的(7075铝)很好,耐炸,横轴弯了,卸下来,用锤子敲直即可,不用绝对直,一样无双桨……

最后,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的对可以拧下来,也问一下楼主的CP是否跳舵?我的跳舵且跳到不能飞了。

是有跳舵,尤其是飞机刚上电的时候,三个舵机跟抽风似的呼哧呼哧带着大桨扇,动一下升降和副翼才能停,我还以为是感度没调好的原因。而且推舵几个舵机都不是很平顺地动作,不会出厂就跳舵吧,我这个可是刚买的新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的塑料中联是有些紧,2楼兄弟的办法是对的!

无刷马达和螺距舵机是比较近,但平时飞行时,外转子 ...

非常感谢兄弟详细解答,但我的是刚买的新机,这就抖舵似乎不合情理,我还是怀疑是自己没调好的原因,翻了论坛都是02s或是minicp调机的帖子,没有专门针对nanocp的,zhangsir能否指教下,再次感谢。

网友:
我的也磨出几圈印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兄弟详细解答,但我的是刚买的新机,这就抖舵似乎不合情理,我还是怀疑是自己没调好的原因,翻了 ...

上电就抖,我的也那样,舵机虚位大、两太软,把大桨拉直就没事了,不影响飞行,飞行中抖舵,才是大问题,要排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有跳舵,尤其是飞机刚上电的时候,三个舵机跟抽风似的呼哧呼哧带着大桨扇,动一下升降和副翼才能停,我 ...

自检时抖舵是正常的,只要飞行时不抖就行,我的机飞行时抖舵(跳舵),己不能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检时抖舵是正常的,只要飞行时不抖就行,我的机飞行时抖舵(跳舵),己不能飞了。

是这样的抖吗?

网友A:
航线玩得不错,不知放慢到四分一的飞行速度飞航线如何?
第一次飞这小机,我感觉这小机慢飞航线有点难度,航线准度和姿态都飞得不优美。视角远时不容易看清姿态,当确认反应过来时机已经开始飘离了。还有悬停时过于平稳小舵量动作迟钝像锤子机,但本能持续给舵或过度舵量时回舵稍有延误又容易飘离。不知是否习惯了大机的操作一时习惯不了,感觉250都没有这么难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线玩得不错,不知放慢到四分一的飞行速度飞航线如何?
第一次飞这小机,我感觉这小机慢飞航线有点难度 ...

这里有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的塑料中联是有些紧,2楼兄弟的办法是对的!

无刷马达和螺距舵机是比较近,但平时飞行时,外转子 ...

zhangsir这种旋翼头能否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zhangsir这种旋翼头能否给个链接?谢谢

搜索“7075 CNC TG制造

网友D:
MLYSY2008发表于2014-02-19 11:57:48

自检时抖舵是正常的,只要飞行时不抖就行,我的机飞行时抖舵(跳舵),己不能飞了。
是的,我的刚到手就出现这问题。飞行中飞机两侧舵机随机一个跳,飞机向上弹,然后失控炸鸡,而且舵机还在持续工作,只能拔电池才能调回来。我的已经返厂了,挺失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索“7075 CNC TG制造”

不便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的刚到手就出现这问题。飞行中飞机两侧舵机随机一个跳,飞机向上弹,然后失控炸鸡,而且舵机还在 ...

这是泉速CP的共性问题,我己反映厂家了,还没有得到回答呢,所以买泉速机的要注意了。

网友:
绿灯模式吧?

网友:
红灯模式,从未用绿灯模式飞过,怕坏了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