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罗盘坏了吗?还需要罗盘吗?你们的飞控都弱爆了

楼主(2014-02-18):
无意中瞎逛 发现牛B玩意了

随便你怎么安装GPS都行了,哈哈

网友:
难道以后XA飞控的GPS可以不怕任何干挠了?

网友A:
GPS天线只要向天上就没问题,哪里牛逼了?

网友B:
飞控导航是罗盘接合gps实现的,gps计算距离,罗盘指向方向。缺一不可

网友:
是神奇,但是看不明白

网友:
我来澄清下,这是1.08固件。1.08固件可在罗盘干扰的情况下,仍然只凭GPS数据进行定点、回航!
但不要误解,认为这可以取代罗盘的作用。有罗盘定点和相对纯GPS的定点的精度,在反应速度上是很有优势的。无罗盘定点在1.08固件中是作为一个备选和应急方案。
视频的意思是罗盘装得很歪或无罗盘的情况下,只用GPS进行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天线只要向天上就没问题,哪里牛逼了?

其实楼主的标题没问题 只是视频中一直说“gps朝这边朝那边”其实是指罗盘朝向

网友:
看来XA的GPS比大疆可靠

网友:
Xa加油啊,巿场推广和用户体验加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控导航是罗盘接合gps实现的,gps计算距离,罗盘指向方向。缺一不可

第2个视频4分03秒开始,说了一句"这是一个没有罗盘的GPS“,4分08秒可以清晰看到电路板上已经没有电子罗盘元件在上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2个视频4分03秒开始,说了一句"这是一个没有罗盘的GPS“,4分08秒可以清晰看到电路板上已经没有电子 ...

没有罗盘和受到干扰还不一样吧?

网友:
意思应该是以后的算法将不再依赖最容易干扰的罗盘来指向,看来XA的算法又更上了一层楼

网友:
这点确实是实用 而且xa的飞控特耐低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2个视频4分03秒开始,说了一句"这是一个没有罗盘的GPS“,4分08秒可以清晰看到电路板上已经没有电子 ...

I see. 的确不错

网友E:
让坑爹又不思进取的的大疆情何以堪。。。

网友:
没有电子罗盘怎么只用GPS实现定点?有懂得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有罗盘和受到干扰还不一样吧?

同问!在遇到干扰的时候,飞控怎么判断是否应该避开罗盘参与工作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同问!在遇到干扰的时候,飞控怎么判断是否应该避开罗盘参与工作呢?

因为罗盘干扰  我已经炸鸡http://log.xaircraft.cn/#2014_02_21_205144.418_28.1.01.44  最后的一次记录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因为罗盘干扰  我已经炸鸡http://log.xaircraft.cn/#2014_02_21_205144.418_28.1.01.44  最后的一次记录
...

有过跟你很类似的经历,也是1.08固件,飞机突然高速自旋炸鸡,但是我是在飞控闪红灯的情况下强行校准罗盘起飞。。。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过跟你很类似的经历,也是1.08固件,飞机突然高速自旋炸鸡,但是我是在飞控闪红灯的情况下强行校准罗盘 ...

那是黄灯。。。我也是 后来炸到别人房顶了   GPS要返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是黄灯。。。我也是 后来炸到别人房顶了   GPS要返厂了

说错了,是插电后红灯长亮。。。感觉当时脑袋被门挤了,或者被大象的菊花夹了,校准完成后居然用GPS模式飞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因为罗盘干扰  我已经炸鸡http://log.xaircraft.cn/#2014_02_21_205144.418_28.1.01.44  最后的一次记录
...

最好能描述下过程。以下分析可供参考:
LOG里显示在91秒后就有罗盘干扰的,并实际向左自旋(报告中航向图表中的蓝色线),飞控提高M1和M3的输出以纠正自旋,但此时电池可能C数不够,或者性能不佳,出现了严重电压拉低

电压拉低后,最维持不住姿态。

如果当时的姿态确实是先左自旋,然后有来回震荡,最后是右自旋,那么应该检查电源和螺旋桨是否上紧。

最好能描述一下整个过程,这样分析才能将具体的事件对应起来,作出准确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好能描述下过程。以下分析可供参考:
LOG里显示在91秒后就有罗盘干扰的,并实际向左自旋(报告中航向 ...

后来看到快要撞到别人房顶了就迅速拉高油门,导致电池电压迅速降低,炸鸡原因是罗盘干扰  这点不用怀疑的,电机没装水平但是我在家房顶飞不会自旋,所以罗盘干扰导致炸鸡,不怪电池

网友I(2014-03-29):
已经刷了这个固件,还没有深度测试
哪天悬停的时候用强磁干扰一下磁罗盘看看会发生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已经刷了这个固件,还没有深度测试
哪天悬停的时候用强磁干扰一下磁罗盘看看会发生什么

钓爷测试好了我也上套XA,哈哈

网友J(2014-05-07):
引用 网友F:
同问!在遇到干扰的时候,飞控怎么判断是否应该避开罗盘参与工作呢?

别忘了飞机还有陀螺这个玩意,如果罗盘被干扰了,和陀螺数据一比对就知道了
虽然陀螺会漂吧,但是短时间还是能用的,再加上SX的IMU是恒温的,漂的就更小了
对陀螺做角速度积分就能得出转过的角度啦,比如目前积分出来的是飞机转了5度,然后罗盘测出来是转了90度,肯定是罗盘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别忘了飞机还有陀螺这个玩意,如果罗盘被干扰了,和陀螺数据一比对就知道了
虽然陀螺会漂吧,但是短时间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让坑爹又不思进取的的大疆情何以堪。。。

网友:
咱也有所问 但瞧见都已被问出,所以咱 静看 学习

网友:
真心希望XA做大  这才能让我们这些XA迷 安息啊

网友:
青年,有点常识好不好,GPS天线本来就无所谓朝向的,他的作用只是收到天上的信号,正本来就是弱爆了的东西!只是现在飞行器上的天线不是纯GPS天线,功能更强大而已!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这么多人在讨论。。。坛里这么多飞人一定没有人是学导航的。。。。。。真是孤单寂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