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好赢40Aubec电调负极线剪断是吗?

楼主(2014-02-18):
如题,用好赢40a  ubec带5v输出的电调,我不需要输出供电所以把负极剪断对吗

网友:
剪正极,红线。

楼主:
zzvob发表于2014-02-18 23:53:09
剪正极,红线。
好的谢谢

楼主:
zzvob发表于2014-02-18 23:53:09
剪正极,红线。
哦我就晕了,想错了,做油门行程的气候不能剪,行程调完了才能剪,飞控不需要电调供电,但单独连接电调时候不能剪啊,我晕死了

楼主:
这个电调貌似不用做油门行程校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就晕了,想错了,做油门行程的气候不能剪,行程调完了才能剪,飞控不需要电调供电,但单独连接电调时 ...

这个问题貌似我当面给你说过哦。。。

网友A:
最好不剪,, 而是退出插头的金屬部分,, 用电工膠帶包好,, 因為你不會知道將來是否还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剪,, 而是退出插头的金屬部分,, 用电工膠帶包好,, 因為你不會知道將來是否还有用的....

恩 开始也这么想的,可没有合适东西能弄出来那个针,索性就剪了,以后有用在接线吧

网友:
用个美工刀就可以了,, 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开始也这么想的,可没有合适东西能弄出来那个针,索性就剪了,以后有用在接线吧

没合适的东西?有针不,有钉子不?有尖的东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合适的东西?有针不,有钉子不?有尖的东西不?

对啊 当时装机着急了 有点 着急了 我承认我着急  呵呵 下一知道了

网友:
呵呵,装机着急可是大忌哦...

楼主:
是啊 以后慢慢装飞机 主要着急飞去那天   所以有点急了

网友:
中间那根 正极 红线

网友:
着急飞炸鸡没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