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装小四轴

楼主(2014-02-18):
以前一直玩固定翼FPV,苦于场地要求太大,最近装了台小四轴。在家调试了2天,电机旋转方向、正反桨安装、飞控调试都已完成。打算送给儿子当他的10岁礼物。
配置如下
电机:飓风4108  480KV 电机似乎配大了,只能在电机座上上2颗固定螺丝
桨:碳纤维 12*5.5
电调:好赢铂金30A
飞控:飞宇41AP(以前玩固定翼的,改刷了多旋翼驱动)
电池:达普4S  5200
摄像:黑狗3
狗台还没配不知哪种物美价廉求大神推荐!
电调是OPTO版,专门用于多旋翼的,不给遥控接收机供电,以前不知道折腾一晚才明白。然后就是四轴是拜杆起动的,玩固定翼的完全不知道,推油不起动以为线路故障。
以下照片为手机随拍,清晰不够,望海涵。

手提住GPS连杆,重心是平的,不知是否能飞!另外请教首飞一般是开平衡模式还是GPS定点模式?
望路过高手指教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A:
顶一下~不知道楼主配好要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不知道楼主配好要多少米?

机架+电机+电调+桨和一些杂物一共花了2800,飞控,433收发、图传、狗和摄像头(测试阶段机头绑的配重)等都是现成的。

网友:
顶楼主动手能力

网友:
心仪飞客的架子 很久了

网友:
机架电机座很靓

网友B:
这个送给10岁孩子做生日礼物?楼主您还不如送套可编程的乐高机器人给孩子呢,这个不是玩具,对孩子来说是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送给10岁孩子做生日礼物?楼主您还不如送套可编程的乐高机器人给孩子呢,这个不是玩具,对孩子来说是凶 ...

同意

真要送,精灵+保护圈吧

网友C:
等等 电调电源线焊接感觉有问题

网友D:
使用飞宇飞控 个人不建议 将电调放在肚子里,,它的罗盘集成在主控 不在gps   当做大机动时候,小心罗盘干扰,,,

网友:
机架是1200吗   期待你的飞行视频。

网友:
狗台买一个X宝上400多的就可以了…首飞用GPS飞~收到星在飞哦…

网友:
我也是用的飞宇,建议起飞用增稳,飞起来后再用悬停直到降落。落地瞬间切回增稳,同时油门收完。这样最安全

网友E:
中意这个飞客对的架子许久,这款不是可以把电调装在电机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意这个飞客对的架子许久,这款不是可以把电调装在电机座么?

30A的电调长了点,装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等 电调电源线焊接感觉有问题
是否可能存在虚焊?

请明示,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飞宇飞控 个人不建议 将电调放在肚子里,,它的罗盘集成在主控 不在gps   当做大机动时候,小心罗盘干 ...

感谢建议,在 飞控下夹层垫锡箔,不知可否?

网友:
聪明,以儿子为借口获得投资。高,高,实在是高!

网友:
送给孩子玩,一定得充分培训好他,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可能存在虚焊?

请明示,不胜感谢!

从照片上看是 板子上的焊盘应该上满锡

网友:
以前用过飞客650机架的路过,话说飞客的机架高端大气有质感

网友:
怕不焊接不牢固,上点松香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