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ER9X)设置6段开关配合APM飞控

楼主(2014-02-19):
玩APM 想用富斯设置6段开关。

设置成这样就有了5通道了。6通道稍微改一下参数就OK

这是天九

这是天九

天九设置的六段

天九设置的六段

想富斯9也这样设置

想富斯9也这样设置

想像天九一样设置,不一样也行大致都行

想像天九一样设置,不一样也行大致都行

网友A:
直接下载eepe配置文件或按下面的图设置即可

有三种方法可以实现,1、混控设置,2、自定义开关设置(不实用,只是作为演示)3、曲线模式(最简单)
最终实现的效果都一样,只是显示一下强大的er9x多种自由的设置方式(opentx更强大,更自由)

自定义开关方式包含在以下eepe存档文件里,下载后可以参考

下载链接:

er9x-6段开关配置文件-eepe-M128 (DIY套件的下这个)

er9x-6段开关配置文件-eepe-M64 (富斯9下这个)

gea关,id0 1 2输出 1 2 3段
gea开,id0 1 2输出 4 5 6段

ch15为123段初始输出值
ch16为456段初始输出值

最后合并混控进CH5输出(可以自己把CH5上的混控设置挪到CH6或其它通道上)

可以根据自己需要任意更改设置

设置抓图,通道参数里的R 为REPLACE,一定要选这个,不能ADD

方法一:利用混控实现

方法二:利用曲线实现CV1 123段,CV2 456段
(各3段数据使用5点曲线里的 最低、中、高实现,中间值随便输入即可)
(opentx的话会比er9x更方便实现)

欢迎加群303395499(Frsky X9D 交流群) 和 259248783 (er9x-OpenTx自由) 共同探讨

网友:
这个真的不错,必须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下载eepe配置文件或按下面的图设置即可

非常感谢这位提供的几种最牛的标准答案!我之前就是仅仅在5通道混控里添加Replay开关值,只叠加出4种模式。赶紧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下载eepe配置文件或按下面的图设置即可

大神 太厉害就是不一样我现在正照着你那富斯设置图片设置。 太难啊  慢慢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下载eepe配置文件或按下面的图设置即可

   看我这个设置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这位提供的几种最牛的标准答案!我之前就是仅仅在5通道混控里添加Replay开关值,只叠加出4种模式 ...

我按照图片上面的设置了最后怎么合并?

网友:
gdyan5200发表于2014-02-19 13:31:34

我按照图片上面的设置了最后怎么合并?
按抓图上的ch5设置就是合并,全部由ch5输出

网友(2014-09-06):
图片呢 怎么看不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