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水挤完了.还有什么胶水能用吗?

楼主(2014-02-19):
市场上5金店能买到的胶水有什么能用的?目前是看中502

网友:
有一种叫做uhu的 强力胶水 你可以试试

网友:
502可用就是危险,速度太快不容易调整。而且502胶水有厚度有胶痕。正常是使用正规模型胶水,某宝上也就是8-10元。做这种小飞机十几架都没问题。如果是已经入静态坑的或者准备入坑的,这样一瓶胶水是入门基本配置。如果只是随便玩玩的不高兴买么你就502凑合凑合。

网友:
鱼珠胶好像可以

网友:
有条件的话去弄点“氯仿”,做沙盘模型的都用它,粘ABS塑料件好用,但一定要用深色玻璃瓶密封装。有毒、易挥发,属危险品

网友:
做塑料拼装模型,以下几种胶是必备的:
田宫溜缝胶:20元一瓶,用于未上漆时的素组,不含树脂,靠溶解塑料来粘合,所以粘合力极强。
田宫白盖胶:12元一瓶,用于未上漆时的素组,含树脂,粘合力比溜缝胶差点,但是多涂点便于填缝打磨。
乐泰塑料、金属专用快干胶或汉高快干胶,用于金属/树脂件、蚀刻片或者上漆后零件的组合,比502干得慢,但粘合力比502强得多。
不建议用氯仿,毒性较专用胶水要大得多。

网友:
怎么都没说说哥俩好,或称AB胶的呢?还有白乳胶。这些胶如何?

网友:
楼主做的霸气~拿分走人

网友(2014-05-15):
加点水,调一条

网友(2014-07-24):
haha,,不知道哦,不知道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