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一晚上新装的ATG650故障不断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4-02-19):
配置:
ATG650机架
好赢40A ubec电调
恒力4225   610KV电机
乾丰1245桨
大疆V1 飞控
4s 5000电池
华科尔D10控

折腾了一晚上好不容易把飞机装好了出了很多问题,求知道的大神给分析一下,先说说装机过程,因为手里硅胶线不够了,因此,三个电机用14号线延长,1个电机用16号线延长,线径不同会不会引起下列故障?,电调因为实在放不下,因此,两个摞在一起固定的,这样会不会影响正常使用?,电机端用延长线焊接了香蕉头连接,电调端直接三根线直接焊死了,焊接没有问题焊的很仔细,电调并联处用了铜鼻子,正极全部链接在一起,负极全部焊接在一起,一次通电试验检查没有设么问题,当时还没上飞控等设备,电调安装前单独校过油门行程。
问题如下:
1第一次连接好飞控后解锁,电机能转,只是像汽车油路跟不上油一样忽快忽慢,症状像接触不良,但我焊接的的确没问题,请大神分析解答
2.过了一会又试了一下,这次问题不一样了,两摇杆左下解锁,电机转,但是一旦松开任何一个杆电机就停了,推油门也不行,也没有反应,再试解锁还是一样松开任何一个杆电机就停了,这是啥毛病啊?
3飞控是之前450飞机上的,参数都调好了没有动过,直接安装在这个飞机上,会因为调参问题吗?
4下图是安装好以后的样子,请大家看看 有什么问题没有,
谢谢大神

楼主:
终于研究明白了犯了一个特别白痴的错误,因为怕有问题,所以刚装好通电的时候飞控木有放好,是斜着的,没有方水平导致电机工作不正常的 所有零件都安好后  一切正常,上几个装机图

电调安装位置

电调安装位置

装好以外面没有露东西

装好以外面没有露东西

清爽的外观

清爽的外观

很整齐吧

很整齐吧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总重量

总重量

自己发明的电调安装法 就是太费劲了

自己发明的电调安装法 就是太费劲了

下层板走线

下层板走线

网友:
布线有待提高啊

网友:
很整齐,加个杯罩就更好看了

网友:
白瞎设备了怎么用这个机架

网友:
电调绑到电机下方走线会好走很多,也会美观很多。

网友: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好的布局布线很重要,可以减少干扰提升品质,玩多轴不要急啊,高手装机都不是一晚上急着飞起来的。

网友:
一直不敢把电调装在中心板上的人飘过,怕干扰。
楼主把全套安完后试飞一下,看有无干扰呢?如果没干扰,我也准备把电调安在中心板上,总感觉电调在电机下面不好看。

网友:
额  这布线,,不忍直视啊啊,,,

网友:
我只看了 一眼 你的照片。。。问题严重:

电调 到 电动机 必须是 越短越好。必须短。

电池 到 电调 可以 红黑 2线 延长。。。

网友:
估计还是线路问题、慢慢查吧、要不你就多放一些细节图

网友:
没有干扰,没有接触不良,电源线的线径符合电流要求,电调散热良好,电调输出线不要太长,(因为输出是高频率的功率,线太长容易引起干扰),注意这些了就是就好接线了。

网友:
我也是ATG650架 买的时候选择700轴距   我把电调布置进中心板内了  用的是中特威蜘蛛系列30A的(免行程校准) 楼主布线确实乱了 危险系数大  电调接电为什么不用电调连接板 实用美观  我的控是最新的零度S4V2 飞行超级稳定  附航拍照片一张

网友:
第一:十分担心你的电调散热啊。第二:电调干扰问题。

网友:
楼主的比这模友的强

经过美化后

经过美化后

楼主:
cyj169发表于2014-02-19 11:39:00
楼主的比这模友的强
呵呵谢谢评价了,不过这图真是比我还瞎设备了哈哈v2啊

楼主:
潜心学习发表于2014-02-19 11:25:58
第一:十分担心你的电调散热啊。第二:电调干扰问题。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评价了,不过这图真是比我还瞎设备了哈哈v2啊

这个就不说了,萝卜青菜,我不好多说

网友:
电调没有校油门行程吧。。。转速不一样的话

楼主:
退役狙击手发表于2014-02-19 10:42:27
我也是ATG650架 买的时候选择700轴距   我把电调布置进中心板内了  用的是中特威蜘蛛系列30A的(免行程校准) 楼主布线确实乱了 危险系数大  电调接电为什么不用电调连接板 实用美观  我的控是最新的零度S4V2 飞行超级稳定  附航拍照片一张
你有布线图吗学习一下,不用分电板是因为那东西有点占地方不好放,这个机架看着大走线的那层其实不大,再有就是受我们这里店家影响总怕分电板不能承受大电流呵呵时候在改回来

楼主:
城市飞人发表于2014-02-19 11:46:07
电调没有校油门行程吧。。。转速不一样的话
调过了,问题解决了,装的没毛病,就是当时实验的时候飞控没放平造成的

楼主:
蓝魔之夜发表于2014-02-19 07:38:01
布线有待提高啊
谢谢建议

楼主:
ttc发表于2014-02-19 07:49:52
很整齐,加个杯罩就更好看了
哈哈准备自己找个圆的快餐饭盒扣上

楼主:
zqtengfei发表于2014-02-19 08:17:35
白瞎设备了怎么用这个机架
哈哈哥们这机架不好吗?收的架子先玩吧玩够了准备换H4了

楼主:
zzvob发表于2014-02-19 08:36:29
电调绑到电机下方走线会好走很多,也会美观很多。
这么走线有俩原因,电机拿来时候已经加长了十厘米线,我只能再接半截线穿管子里,另外因为这个电机座我是反过来装的不然电机装不上,所以电机下面不是平面固定不好弄,放电机下万一炸了电调也完蛋了,你说呢,先用着随后改过来

楼主:
谢谢建议,主要是看着一堆一堆配件乱加上刚把之前的飞机卖了这是升级的大飞机想试试效果哈哈所以有点急以后慢慢装

楼主:
3dhx发表于2014-02-19 09:31:23
一直不敢把电调装在中心板上的人飘过,怕干扰。
楼主把全套安完后试飞一下,看有无干扰呢?如果没干扰,我也准备把电调安在中心板上,总感觉电调在电机下面不好看。
嗯我先空机好好折腾飞一下没问题了我在加设备,到时候发贴

楼主:
TDIMC1992发表于2014-02-19 09:32:57
额  这布线,,不忍直视啊啊,,,
哈哈哥们不会这么差吧,不过确实有提高的空间

楼主:
caosix2发表于2014-02-19 09:33:18

 我只看了 一眼 你的照片。。。问题严重:

电调 到 电动机 必须是 越短越好。必须短。

电池 到 电调 可以 红黑 2线 延长。。。
呀这怎办啊?确实没有好好做功课对这个不太了解,这么接线是因为电机拿来时候已经接了一点线不想在拆开了,因为电机线是漆包线还的刮干净,我先试试有没有干扰,有问题就改接线吧谢谢提醒

楼主:
啊诺发表于2014-02-19 10:28:18
估计还是线路问题、慢慢查吧、要不你就多放一些细节图
谢谢帮助,已经找到问题了,飞控实验的时候没放平歇着的所以乱转

楼主:
david问天发表于2014-02-19 10:38:45
还行吗?呵呵谢谢评价

楼主:
cst发表于2014-02-19 10:40:33
没有干扰,没有接触不良,电源线的线径符合电流要求,电调散热良好,电调输出线不要太长,(因为输出是高频率的功率,线太长容易引起干扰),注意这些了就是就好接线了。
十分感谢精辟的评价和建议,现在问题解决了,等着好好试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建议,主要是看着一堆一堆配件乱加上刚把之前的飞机卖了这是升级的大飞机想试试效果哈哈所以有点急以 ...

四轴的设备和调试比固定翼复杂,欲速则不达,一定要慢慢来,这玩意飞行时就是一把飞刀,安全第一,务必对照教程按部就班完成安装和调试,祝成功爽飞。

网友:
这焊工 有待改进

网友:
自己找到问题是最好的…

楼主:
磊磊磊童学发表于2014-02-19 12:20:58
自己找到问题是最好的…
嗯嗯踏实哈哈

楼主:
是的,因为这是第二架所以有点着急,手机没有飞机了,急啊,以后会慢慢按部就班的安装谢谢建议

网友A:
你好!图上的轴距多少?什么飞控?飓风电机吗?能带多少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吗?呵呵谢谢评价

电调肯定是对飞控有干扰的,改一下吧,机械装配不错有功底

网友:
布线有待提高啊
装多轴尽量避免以下问题:
1 分电板在飞控的正下方或正上方,因为会有涡流干扰。
2 电源模块和电调尽量远离飞控。
3 电池的电源线不要绕在GPS下面。
楼主,飞多轴要细心啊。

网友:
电调放电机下面感觉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哥们不会这么差吧,不过确实有提高的空间

最大的败笔就是把几个发热大户集中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图上的轴距多少?什么飞控?飓风电机吗?能带多少斤?

760轴距,X4飞控,飓风电机,载重6KG。自重1.95KG

网友:
电调对飞控有没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760轴距,X4飞控,飓风电机,载重6KG。自重1.95KG

飓风电机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