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 OSD的问题

楼主(2014-02-19):
选用XA SuperX+XA OSD发现问题,没有叠加视频图像时OSD信息清晰,叠加图像后OSD信息上下高频抖动。视频图像是稳定正常的。大家有这个问题吗?(所有设备共地,无干扰)

网友A:
1、检查下视频图像制式是否和OSD中的设置制式相匹配;2、换个图传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下视频图像制式是否和OSD中的设置制式相匹配;2、换个图传频率。

单独视频或单独OSD都没有问题,一叠加OSD就开始抽了。

网友B:
90%是制式设置的问题,检查一下摄像设备的视频输出制式和飞控调的OSD页里的制式设置是否匹配。比如是否都为N制或P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是制式设置的问题,检查一下摄像设备的视频输出制式和飞控调的OSD页里的制式设置是否匹配。比如是否都为 ...

解决了是制式问题,选N制正常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下视频图像制式是否和OSD中的设置制式相匹配;2、换个图传频率。

是制式问题,谢谢!

网友C:
SX的osd配狗的话都要选N制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X的osd配狗的话都要选N制式的

狗也可设为Pal制,我的都设为P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