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个建议!!!在次谢谢

楼主(2014-02-19):
我新手想上四轴。求各位大神给个建议  谢谢!!
  现在有jr xg8遥控器  飞越650机架(四轴机架)  现在想配全其他东西  我自己问了位老手     给的建议配置是:4822 490kv电机  四合一25a电调  1555浆 4s25c5200电池   另外我挂狗3  上apm飞控  电流计  ods   3dr  现在还不知道图传用什么的好       望各位师父帮忙看看   给个建议

楼主:
没人给个建议吗?

网友A:
电调不要用四合一的、

网友B:
盘式电机建议用铂金电调,不然堵转

网友C:
同意3楼

网友:
4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盘式电机建议用铂金电调,不然堵转

多大的?30A差不多了吧!

楼主:
我现在  这些配置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的?30A差不多了吧!

30a足够,除非你用超大电机超大负载

网友D:
你的预算是多少~~~看着预算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调不要用四合一的、

请问4合1电调有何弊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4合1电调有何弊端呢?

四合一电调坏了一路就得全部换、夏天温度可以煎蛋
其他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预算是多少~~~看着预算操作~~

在3000左右吧    我就是装起来自己拍拍玩玩就行

网友F:
我的配置 朗宇3508 kv580  铂金30A 1238桨  最大可上1555,4S52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配置 朗宇3508 kv580  铂金30A 1238桨  最大可上1555,4S5200电池

哦  你图传是什么的  多大

网友F:
图传还没弄,四轴么 小功率56百mW就差不多了 ,论坛有个3508 4108 4225拉力测试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传还没弄,四轴么 小功率56百mW就差不多了 ,论坛有个3508 4108 4225拉力测试对比

嗯。我想全套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