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 D10 先开控无法对频啊,求助啊!!

楼主(2014-02-19):
昨晚用naza V2软件调参,发现D10 1002的接收机先控的话1002的红灯一直闪速无法对频,先开飞机电源瞬间红灯常亮,但是这个顺序和说明书又是反的,该如何是好啊?另外在D10里面的辅助微调居然找不到襟翼(螺距)选项,两个问题请大大赐教。

网友A:
确认你没弄固定id  先开控,读条时插电。。。机翼类型换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你没弄固定id  先开控,读条时插电。。。机翼类型换下试试

谢谢!我的固定ID是关的,刚才看了一下说明书,好像需要在对频成功的基础上再使用一次固定ID。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A:
固定id不好用,换飞机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id不好用,换飞机比较麻烦。

新手小白,偶尔娱乐一下,目前就一个飞机。另外再请教一下,D10如果用NAZA V2的多选翼,在控里面的飞机模型是选“直机”还是“固定翼”啊?

网友B:
发现D10 1002的接收机先控的话1002的红灯一直闪速无法对频,先开飞机电源瞬间红灯常亮,但是这个顺序和说明书又是反的,该如何是好啊?

遇到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手小白,偶尔娱乐一下,目前就一个飞机。另外再请教一下,D10如果用NAZA V2的多选翼,在控里面的飞机模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这个可能对你用帮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053&extra=page%3D2 这个可能对你用帮

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D10 1002的接收机先控的话1002的红灯一直闪速无法对频,先开飞机电源瞬间红灯常亮,但是这个顺序和说明 ...

按照说明书设置一次固定码ID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说明书设置一次固定码ID就ok了

按照说明书设置固定码ID了。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