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V320的电机配什么型号的电调?

楼主(2014-02-19):
急、、、、谢谢!!!!

网友A:
用什么电池?铂金30A吧,3S-6S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电池?铂金30A吧,3S-6S通吃。

6s电池。。。那买哪个牌子的电机呢?

网友B:
要是6S电池,还是KV320的电机,这种电机得要定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6s电池。。。那买哪个牌子的电机呢?

4108的电机吧,很多牌子都有。

网友C:
这取决于你想用多少的电池,KV320 一般不会用3S电池,4S和6S可以选择。如果6S选好盈铂金系列,否则可选其他系列;
另外,你的每轴悬停负荷是多少,根据这个可以查得电流,乘上3倍左右,就是你要的电调电流

网友D:
320KV都是6S电调 如果上4S电调 要上17寸以上的桨才好发挥电机性能 电调可选铂金30A 或者ZWT蜘蛛的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6S电池,还是KV320的电机,这种电机得要定制吧

不是吧。。。。现在我知道了用多大的电调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0KV都是6S电调 如果上4S电调 要上17寸以上的桨才好发挥电机性能 电调可选铂金30A 或者ZWT蜘蛛的那款

是用40A的电调的,就是不知道哪个性价比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08的电机吧,很多牌子都有。

我说错了,是电调,我现在知道了该配多大的电调,不知道哪种电调的性价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取决于你想用多少的电池,KV320 一般不会用3S电池,4S和6S可以选择。如果6S选好盈铂金系列,否则可选 ...

我用的是6S电池,现在知道了用多大的电调,就是不知道哪种电调性价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取决于你想用多少的电池,KV320 一般不会用3S电池,4S和6S可以选择。如果6S选好盈铂金系列,否则可选 ...

知道每轴悬停负荷怎么算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知道每轴悬停负荷怎么算电流?

不好意思,我只用过好盈的,你还是听听其他模友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只用过好盈的,你还是听听其他模友的意见。

怎么算呢?

网友C:
飞行器总重量除轴数,得到每轴的承担多少重量,然后去查电机的推力曲线,查得相应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行器总重量除轴数,得到每轴的承担多少重量,然后去查电机的推力曲线,查得相应的电流

哦。。。电机的推力曲线在哪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电机的推力曲线在哪找?

KV320电机的推力曲线一般都是6S电池的 买电机的地方有力效表 即使用KV320配合4S电调 四轴起飞重量2500克 单电机悬停电流一般在10A左右 所以用不着4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KV320电机的推力曲线一般都是6S电池的 买电机的地方有力效表 即使用KV320配合4S电调 四轴起飞重量2500克  ...

哦。。。看不懂啊!

楼主:
用在六轴,30A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