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为什么直流电机定子都是2块磁铁?

楼主(2014-02-19):
拆过很多大大小小的直流电机,发现定子基本都是2块铁氧体磁铁,但是转子槽数确是五花八门,这里面有什么门道吗?一般的散热器电机里虽然是整圈的橡胶磁,但充磁是2极的,航模无刷电机里都是多磁极的强磁,如果把有刷直流电机里面的2块铁氧体磁铁换成钕铁硼的多极磁铁,电机能正常运转吗?

网友:
有刷电机为什么叫有刷电机?碳刷触点为什么只有两个?碳刷触点接触转子时产生多少个磁场?

网友:
换多极,换向是个问题。。。

网友:
直流永磁电机2个磁铁就是2极的,和交流电机类似。这样的是2个碳刷。
也有四极的,那么就需要四个碳刷。
125摩托车的启动电机多数是四个磁铁,四个碳刷。也就是四极的。这样的电机比2极的转速低,扭矩大。也类似于交流电机的二极四极对比。

网友:
我36V电动滑板 电机就是4块磁铁 ,4个碳刷

楼主:
4个碳刷怎么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4个碳刷怎么供电?

相邻两个之间极性不同。
相对两个同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邻两个之间极性不同。
相对两个同极性

原来如此。。

网友(2019-02-28):
2一7楼是高手看明白了电极的关系

网友:
学习啦,现在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