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v8升级中,USB意外掉线,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补救救

楼主(2014-02-19):
昨天升级黄v8,,刚开始好好的,还没升级完成,USB突然自己掉线了,重新接上V8指示灯也不亮了,电脑也连不上了,请问还有没有救呀

网友:
返厂,他们有底层刷机软件。

网友:
提供一个

网友:
请问这个怎么用?

网友A:
加载这个文件就可以。。但版本貌似是最低的。。要重新升级到现在的版本

楼主:
谢谢!
这个怎么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载这个文件就可以。。但版本貌似是最低的。。要重新升级到现在的版本

加载不上

网友:
重新买一个吧,旧的送我

网友:
这个似乎很严重,照道理来说如果vstabi_recovery都没办法,就只能送回去了。

网友:
该不会是变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载这个文件就可以。。但版本貌似是最低的。。要重新升级到现在的版本

谢谢大侠,已经用你发的软件搞定了,我的V8满血复活,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