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冒险!!!

楼主(2014-02-19):
昨天飞450,不知道是因为有风还是遥控器出问题了还是我出问题了,向前打舵时感觉飞机向后飘,果断炸鸡了。
尾管和尾轴弯了,由于手里没有备用件,掰直了。。。

楼主:
还是有点弯,凑合用吧。。。

网友A:
震动不大就将就用嘛    不过现在开始发货吧。。

网友:
我的主轴、尾轴、尾管多数时候都是掰直或是捶直再用的

网友:
楼上是有副翼吗?如果无副翼恐怕精度就不够了吧?

网友:
主轴 没试过。尾管到时经常掰直了用。没发现啥不同

网友:
尾管问题不大,其他高速部件还是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不大就将就用嘛    不过现在开始发货吧。。

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