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装450机子的问题,请各位帮看下。

楼主(2014-02-19):
我想请问下APM装直机的问题。刷的3.1.2固件。我的APM装好后,遥控推油门十字盘是正确的,螺距也是对的,但是打副翼的时候
舵机
动作很小,动作是正确的,就是幅度很小,非常小,感觉还有抖动,不知道是正常的还是有哪些地方需要设置。尾舵机是正确的。

网友A:
这个可以有

网友B:
校准遥控器,校准后若还觉得小,在控上适当增大舵机行程(不宜大于原行程的125%)。。。。LZ拿APM飞直机,前提要确保你的飞机误机械方面问题(震动小,无金鱼尾),否则 你是很难成功的!!!

网友C:
等升空视频

网友D(2014-03-30):
我的450,装APM2.5.2飞控,研究了几天,发现只有把的控改成普通十字盘模式(1S)才可以,要不就像楼主说的一样,不是抖舵,就是行程小!

网友E:
遥控要先校准 行程的话在地面站可以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