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装机,各位高人请指路!

楼主(2014-02-19):
急急急!!!!!!想用APM飞控装一个六轴FPV,挂单电nex N5,留空最好达到15分钟以上,配地面站。高人们给推荐一个好的六轴机架及全套配置(越详细真好)。先谢谢了!(弱弱的问一句,一般的机架需要再自己开孔固定设备吗)?预算3万(不含相机)。还有一个疑问,这个APM飞控用在大六轴上是否可行?

网友:
不含相机预算三万啊      不求最好  只求最贵就好了

网友:
用不到那么多     除非你要Z15

楼主:
当然能达到要求前提下,省钱最好!

楼主:
坐等高人回复!感谢!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e0f86ae16294dd88d0d26b33.html

很早之前写的简介,后面有可能涉及到的各个组件的清单,供参考。这个行业发展太快了,很多数据已经远远超过之前的估计了。

网友:
有米之人

楼主:
求高人给个推荐啊,先说机架,电调,电机,要装单反啊,留空15分钟以上。谢谢了!

网友:
飞越t810 零度飞控 朗宇4112 铂金30A  15桨  1Wmah 锂电池或者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高人给个推荐啊,先说机架,电调,电机,要装单反啊,留空15分钟以上。谢谢了!

飞越T960机架 30A铂金电调 4010电机 装单反和切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