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池作为700级的直驱接收电有问题吗?

楼主(2014-02-19):
700的接收电直驱用1300mAh的小了一点,新买了两个ACE 2s 1800mah 7.4v,测电压,其中一个7.5v(3.7v 3.8v),另外一个5.6v(3.8v 1.8v),联系ACE回复说没事的,激活一下就可以了,不会影响以后的寿命,我实在有点怕怕,大家怎么看?

楼主:
用MKS一次显示全部的测电,插进去没反应,用这个小电显可以显示,ALL 5.6v,低的一芯1.8v,和万用表基本一致

网友:
“激活一下就可以了”!
本人菜鸟初次听说!学习!

网友:
我有一块2S7.4V的,第一次用完了一节2.8V1节3.8V不过冲一下那节低的升压很快,还没有用第二次,用完后如果两节电压接近就没问题。我这个是动力电,如果接收电可能问题不大的,当然正常的电压最好了,你可以放完再充试试。

网友:
1.8的那块退了吧

网友:
格式扯淡,必须换

楼主:
新人第一帖,竟然贡献给格氏了,K 呀

网友:
这肯定要换货啊 退吧

网友A:
我2年來的第一次炸機就是用了體質不好的接收電池.  就是2S的.
炸下來檢查一下還有3.8V , 開始時還以為是別的問題, 但最後試出了是接收電放不出電來, 3個舵機都沒力了, 用手可以雖時按停.
要知道我用的是BLS451X3  ,而不是現在的大吃舵機. BLS451 出名省電力量也足.

楼主(2014-08-25):
引用 网友A:
我2年來的第一次炸機就是用了體質不好的接收電池.  就是2S的.
炸下來檢查一下還有3.8V , 開始時還以為是別 ...

小步同学,时隔半年,我又复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步同学,时隔半年,我又复出了

網名我不知是誰哇...?
你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網名我不知是誰哇...?
你是..?

深圳那个飞sab500 sab700的简称2b的啊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深圳那个飞sab500 sab700的简称2b的啊秋

原來是土豪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圳那个飞sab500 sab700的简称2b的啊秋

自然伱的,下次来深圳找几个妹子弄死你

网友:
肯定要退。或者换。用2200的2S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然伱妹的,下次来深圳找几个妹子弄死你

求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