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塞斯纳模拟器降落问题,各位大神都醒来吧

楼主(2014-02-19):
最近在模拟器上练前三点降落,感觉塞斯纳仰角下降太困难了,接地要么平飞,轻轻一拉杆,飞机就直接往上飞了。
我已经是很远关油门滑翔回来了,难道还是速度太快吗?
真机降落是不是也是这个感觉啊?

网友A:
速度太快,打开襟翼,附上我的降落视频,风有点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523128&extra=

网友B:
这类问题很多新手都遇见过,其实说白了练得多了自然就会降落了,主要还是油门和升降舵配合不默契,建议先多练习低空低速通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太快,打开襟翼,附上我的降落视频,风有点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风大降落歪歪扭扭的,没把前起落架摔坏?
看来前起落架也不是论坛说的那么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问题很多新手都遇见过,其实说白了练得多了自然就会降落了,主要还是油门和升降舵配合不默契,建议先多 ...

拉杆就爬升,而不是仰角下降还是速度太快?
我已经是很远关油门滑回来的啊.

网友:
多练练,速度快了,或者拉杆多了。油门与升降配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杆就爬升,而不是仰角下降还是速度太快?
我已经是很远关油门滑回来的啊.

完全关掉油门是不对的。楼主可按3楼讲的,先好好练习低空通场。注意控制速度,逐步掌握好油门与升降舵的协调。慢慢地把速度控制在临近失速又不失速的状态下,自然就会带着仰角(后轮先着地)降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大降落歪歪扭扭的,没把前起落架摔坏?
看来前起落架也不是论坛说的那么脆弱.

相当结实的,自己要加固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指导!!在炼炼看看

网友C:
赛斯纳机翼升力很大,着陆就这感觉。
反复练习,找最慢而不失速的速度降落。
如果跑道够长,练习小油门贴近地面飞,收油到零着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赛斯纳机翼升力很大,着陆就这感觉。
反复练习,找最慢而不失速的速度降落。
如果跑道够长,练习小油门贴 ...

多谢指导,再想办法进一步降低速度练习.

网友:
新手建议;先练练定点降落,找找对升降舵的手感。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下滑线选择的问题,后三点飞机的下滑线要稍微平滑一点,进入五边的高度要第一点,拉平的高度要第一点,拉平后要有平飘过程。至于油门,全收光油门对飞机没有控制力。要在小速平飘后逐渐用收油门拉杆的方式接地。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
学习了 我也是个新手

网友:
新手练习最好顶风着陆

网友:
模拟器和真的不同啊

网友:
我的那个塞斯纳182,逆风滑翔降落距离一般也就几十米(当然你也可以加动力滑翔),真机前3点容易坏(我改成了后3点),前面那个轮子可以控制转弯,降落比较暴力的话容易坏或滑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杆就爬升,而不是仰角下降还是速度太快?
我已经是很远关油门滑回来的啊.

拉杆就爬升是速度太大了,或者说你拉了太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再想办法进一步降低速度练习.
看我的落地视频,全是关油门落地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C8%FB%CB%B9%C4%C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