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坑的新人求天7接收机连接方式!!

楼主(2014-02-19):
RT,刚入手一辆HL豹2a6,想将以前的天7用在上面,网上找了很久没有找到,求各位大大不吝赐教~~   有图片更好!  谢谢你们啦!

网友A:
白瞎控了,哥们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瞎控了,哥们儿

入门级的,买的时候两个接收器,现在飞机一个,打算坦克也用一个!

网友A:
这个控玩恒龙就比较白瞎控了,呵呵如果是恒龙原厂的调声组就不必换了,用原控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玩恒龙就比较白瞎控了,呵呵如果是恒龙原厂的调声组就不必换了,用原控就好

嗯,现在就想什么都准备好,打算玩一段时间,统统给它升级算了,初学,喜欢折磨~

网友B:
恒隆原装的2.4g是集成的,没法用天7,你需要再花500-700买坦克集成电调,或者自己配2个电调驱动2个波箱电机,再3个舵机驱动炮塔转动、俯仰、开炮,在天7上设置混控来玩(坦克没声效了)
玩坦克基本功能的话6通道就够了,要玩出花来当然是通道越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隆原装的2.4g是集成的,没法用天7,你需要再花500-700买坦克集成电调,或者自己配2个电调驱动2个波箱电机 ...

那也就是用集成的电调相对的来说还要简单些,如果还要声音的话,那应该还要准备什么,谢谢大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用集成的电调相对的来说还要简单些,如果还要声音的话,那应该还要准备什么,谢谢大大!

500-700多的就是集成了电调和声组啦 现在淘宝上好像有2家卖的,5路集成电调加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700多的就是集成了电调和声组啦 现在淘宝上好像有2家卖的,5路集成电调加声组

看了,他竟然没有卖啦!

网友:
现在TB貌似只有"威驰声组“和”伟恒声组“

网友C:
天七需要4个电调或者3个电调+舵机
1.每个电调都跟一个电机连接,2个动力电机,一个炮塔电机,一个俯仰电机
   我是右手油门1,3混控,其他2个转到左手,即2,4通道,不需要混控。
   1,3混控需在设置界面上进行操作,有老贴说明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4155&highlight=%CC%EC7%2B%CC%B9%BF%CB

2。 2个动力电机和炮塔转向分别上电调即可,炮塔俯仰改成舵机
      上电调方式参照1,舵机的改装需要有想象力,也很好弄

注意:A:假设1完成后需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如,电机线对调,通道互换,一次性搞定有点麻烦,主要是要搞懂混控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慢慢调整
        B:集成电调是个不错的选择,甚至可以用天6改出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假如损坏就会比较麻烦,来回时间是很难受的,另外大几百块也比较蛋碎
        C:坦克最终玩的是外观,老鸟们应该有同感,什么悬挂之类的基本解决完了就没啥事了,外观却可以千变万化,而且相信你也是因为外观而蹦到这个坑里来
        D:电调用最便宜的即可,做好电调防水后直接网泥巴里开,就算防水不到家,烧了不心痛,直流电机不需要考虑防水,因为本身就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七需要4个电调或者3个电调+舵机
1.每个电调都跟一个电机连接,2个动力电机,一个炮塔电机,一个俯仰 ...

谢谢!很详细,好人呐

网友D:
直流电机不怕水就有点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流电机不怕水就有点过了。

开始我也不相信,后来转去玩仿真越野后把90018改成550电机后,其他电子设备做了防水,电机直接往水里丢,居然成了潜艇,连维护都省了。退一万步讲,工业级的这种小电机就算烧了实在也不用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