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喷 涡扇 涡轴 涡桨是4种不同的发动机啊

楼主(2014-02-19):
这里涡喷涡喷的叫 进去看的 明明没有一架是涡喷的直升机

网友A:
真实的航空涡轮发动机是有这些区分的,但是模型用的嘛,还真的只有一种涡喷。直升机和螺旋桨固定翼上装的,是用模型涡喷发动机改造的“涡轴”发动机。

网友:
其实是涡轴的,他们叫错了,勿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实的航空涡轮发动机是有这些区分的,但是模型用的嘛,还真的只有一种涡喷。直升机和螺旋桨固定翼上装的, ...

真机的涡轴最早的也都是涡喷改造的 后来才有专门设计的涡轴  但是 改造的改变不了 涡轴就是涡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机的涡轴最早的也都是涡喷改造的 后来才有专门设计的涡轴  但是 改造的改变不了 涡轴就是涡轴

这里我没有说清楚,航模上用的“涡轴”发动机实际上就是用涡喷发动机外面套了个壳子,给转子直接加上减速器而已,对发动机本身根本就没有任何改造。而涡喷发动机内部本身是不存在自由涡轮的,完全不能叫做涡轴。

网友:
大家都明白,叫什么有什么所谓!!!模型上就那一种·~~~何必纠结这个

网友:
原理都一样的,都是燃气轮机啊

网友:
核心机是一样的 都是涡喷衍生的

网友:
涡喷就是用高速气体产生推力的!涡轴就是把这个气体经过一个通道来带动自由涡轮,是传动轴转动的!

网友(2015-12-10):
        目前真机涡轮发动机有:涡喷、涡轴、涡扇、涡桨、桨扇共五种。涡喷就是核心机,只有压气机、燃烧室和涡轮,只在极少数对速度有很高要求的超音速战机上用,目前基本淘汰了。涡扇是在核心机压气机前面加个风扇构成内外涵道,民航机和绝大多数战斗机都在用。涡桨就是涡喷核心机后面加上自由涡轮并通过自由涡轮输出轴功率,再通过减速齿轮驱动大直径桨。桨扇和涡桨比较类似,也是在核心机后面加自由涡轮,区别是涡桨有减速齿轮和输出轴,而桨扇的自由涡轮和桨是一体的,且桨扇的桨直径比涡桨的小一点。前面这四种都是固定翼上用的,涡轴是直升机上用的,和涡桨比较像,也是自由涡轮输出轴功率然后通过减速齿驱动巨大的旋翼。
        至于RC模型上用的涡喷发动机,都是真机涡喷简化后的,压气机为单级离心式压气机,涡轮也只有一级(真机涡喷基本上轴流式压气机有五级以上,涡轮也大多有三级),模型涡轴涡桨是一样的,只是前者用在直升机上而后者用在固定翼上,都是模型涡喷加自由涡轮、输出轴、和减速齿轮。之所以模型和真机有区别,并不仅仅是在大小上,更重要的是气流雷诺数不同,动力学特性不同,当然还有制作难度喽。真机涡扇都那么难做,模型当然就没有啦。我目前只听说过模型涡喷、涡桨和涡轴,桨扇真机上都极少,就更不用说模型喽。
        以上都是我的个人理解,可能有疏漏之处,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
涡喷之类的发动机声音是不是比普通的汽油发动机声音小?

网友:
bull不明觉厉,,,,

网友(2016-01-11):
这不是你们的镇店之宝吗说去参观说了几年都没去成。。

网友:
涡喷是战斗机上用的,一个涵道的不经济比较废油但是机动性好与其他,如我国的枭龙战机,涡扇是大多数民航上所用发动机,两个涵道,就是涡喷和扇叶的结合,把涡喷的扇叶加大增大了阻力,就好比汽车挂了高档,油耗自然下来了,经济性提升的同是性能肯定没有涡喷好,涡轴其实就是直升机用的发动机,通过减速比把涡喷发动机的驱动变成轴输出,但是减速比的重量也是占发动机重量的很大比重,第四是涡桨,也是把涡喷以轴的形式传给螺旋桨,早期的涡桨发动机入我国的新洲60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