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空机加原装浆保护器电池3格电定点悬空掉高正常吗?

楼主(2014-02-19):
如题,还没有加装图传云台就这样了,加上不知道能悬空多久。。。。

网友A:
楼主您好,你说的掉高的情况是怎样?是直接往下掉还是只是掉下一小段距离?

网友:
什麼狀況下掉高?航行中的話建議把垂直感度加大些!會好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你说的掉高的情况是怎样?是直接往下掉还是只是掉下一小段距离?

就是放开遥控后缓慢下降,旋停需要推油到顶维持。高度是3米到四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你说的掉高的情况是怎样?是直接往下掉还是只是掉下一小段距离?

刚才出去又试了下,电池灯3格闪,起飞刚上去飞行指示灯就红灯闪(电量低的那种),自动下降,下来后闪灯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出去又试了下,电池灯3格闪,起飞刚上去飞行指示灯就红灯闪(电量低的那种),自动下降,下来后闪灯 ...

您好,您当时的温度是几度?温度太低会导致电池放电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当时的温度是几度?温度太低会导致电池放电不正常。

哦。昨天上午是零度左右,今天早上应该在零度以下,我再试试看吧,但我现在是应该把电池放电至全部灭灯充电还是直接冲比较好呢?现在还有两格电。
另外这两次飞的地方和之前正常时的位置距离2公里左右,之前是在一个小公园里飞,这两次是在公司附近,有高楼但不多。之前在小公园做飞机校准(就是转两圈的那种)很顺利,今天早上校准时尝试多次都没有成功,不知道有影响不。

网友(2014-06-10):
我的电怎么不是按格数显示的。。。没用过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