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JR TAGS01陀螺仪的初次使用

楼主(2014-02-19):
入魔这么长时间来,也没在论坛上发过什么帖子。说说我对TAGS01陀螺仪的初次使用心得。我的飞机是E8,原来的陀螺仪是MB,说句实在话这个飞机不太适合3D飞行。所以想改了用来飞飞航线,但是换装副翼的旋翼头有点小贵索性还是原来的东西,把MB换成了JR TAGS01。因为MB在这架飞机上不太适合,调整MB想要的6度循环螺距时MB显示蓝灯时,这时候飞机循环螺距就是8°多了。
  说说JR的这个陀螺仪首先感觉在调整的时候比较省事,不用像MB那样记住很多灯号。调整JR陀螺仪时几个旋钮就搞定了,有的模友说JR的陀螺仪不适合飞3D,不过这个我没有试过。但是这个陀螺仪对于新手来说有可能比较麻烦,装好后试飞悬停的手感跟有副翼的感觉差不多,主要是尾部调整悬停观察尾部的漂移,这时候只要感度没问题的情况下相应的调整尾舵机拉杆长度即可,比方说悬停时尾巴向左漂移,那你就把尾拉杆球头扣逆时针转1到2圈,调到不向左 或向右漂为止。再说说机身感度,这个调整机身感度非常方便只要安装时再多加连线到陀螺仪主控器上即可,用遥控的AUX2 AUX3通道分别来调整副翼通道、升降通道的感度。默认感度100%,根据需要自己调整。

遥控器的通道分配

接收机连线

网友:
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
完成看不懂jr遥控,如果有大神可以改中文就好了

网友:
我有闲置的jr50级别的有副翼头子,全金属哪种,和E8的通用,有意的话回一个

网友(2014-06-19):
看不到图

网友:
盯一下吧吧

网友A(2014-12-27):
请教楼主这个陀螺用福特吧的控能调吗?

网友(2015-05-27):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这个陀螺用福特吧的控能调吗?

好像不行吧

网友(2023-05-04):
我自己不会调,,让别人调机子 别人都不愿意用这个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