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豹2的驱动轮后挡泥板建议锯掉

楼主(2014-02-19):
如果稍微爬有点角度的坡活着落差大点的坡,就会刮到这两块挡泥板,很是不爽。

网友A:
不喜欢就锯掉,喜欢就行了。有个问题想问下,你HL豹2是用什么动力的原装的吗?还是改了什么动力?刚想入豹2

网友:
才入了个HL豹2乞丐版,打算自己改装~

网友:
换成橡胶的

网友:
HL的不是橡胶吧..........田宫的是橡胶,能随意弯曲

网友:
恒龙是塑料的,我的已经齐根剪断了…… 上个坡就卡,很烦

网友B:
用鼠标垫裁剪出一样的大小,替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就锯掉,喜欢就行了。有个问题想问下,你HL豹2是用什么动力的原装的吗?还是改了什么动力?刚想入豹2 ...

就是普通钢波了,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鼠标垫裁剪出一样的大小,替换就好!

是个好主意!太有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钢波了,原厂的。

原厂的刚波电机够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刚波电机够力吗?

够了,我不暴操,最多就是草地里跑跑。也不追求速度,所以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够了,我不暴操,最多就是草地里跑跑。也不追求速度,所以足够了。

原厂是380电机的吧?我的3838都不够力呀走沙地

网友:
切成这样就行了,不影响什么。

网友:
我是切下来后改成活动的,这样不影响整体效果。
用粗尼龙绳做的活动连接,绳子和塑料板用热熔胶粘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