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 无故炸鸡 有视频

楼主(2014-02-19):
  起飞时全部绿灯 GPS模式 之后飞起来向一个方向偏 马上反方向拉回来 稳定一会想降落 没想到继续偏 这时候已经不受控制了 只能操作向树叶撞上去 4个桨叶报废 云台报废 无法修正 降落架这段 损失不小
起飞时全部绿灯 GPS模式 之后飞起来向一个方向偏 马上反方向拉回来 稳定一会想降落 没想到继续偏 这时候已经不受控制了 只能操作向树叶撞上去 4个桨叶报废 云台报废 无法修正 降落架这段 损失不小隐藏全部

网友A:
还好没掉水里,楼主用什么模式,GPS干扰吧?

网友B:
楼主万幸了 没掉水里
我觉得姿态模式飞就可以了  不到万不得已最好少用GPS模式
手控炸鸡几率比GPS小很多

网友C:
还好能控制炸到树上,感觉像是飞控问题,这玩意是有寿命的,飞控电机都是,说明书里写着呢,飞行超过100小时就已经是进入老年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能控制炸到树上,感觉像是飞控问题,这玩意是有寿命的,飞控电机都是,说明书里写着呢,飞行超过100小 ...

看来飞控的寿命也不长啊!

网友D:
求教 ,精灵2遇到这样的情况咋办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教 ,精灵2遇到这样的情况咋办喃?

只有对天长叹,满脑门子冒汗了.....

网友E:
偶今天也发生和LZ相似的情况,一早出门定位后(绿灯爆闪后,红灯闪3次绿灯闪一次),就起飞,上天后,发现跑偏,遥控不能控制,撞到5楼高的墙上,幸亏楼下是灌木,损失一浆和4个保护器。下午再试,不敢飞高,还是跑偏,不受控制,撞小树梢后强制停下,损失一浆和2保护器,不敢再试了,明天去大疆代理那里检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没掉水里,楼主用什么模式,GPS干扰吧?

没错 是gps模式 但是我是全绿灯起飞的  这种情况我第一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万幸了 没掉水里
我觉得姿态模式飞就可以了  不到万不得已最好少用GPS模式
手控炸鸡几率比GPS小很多
...

当时这种状态我都措手不及了 只能往树上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能控制炸到树上,感觉像是飞控问题,这玩意是有寿命的,飞控电机都是,说明书里写着呢,飞行超过100小 ...

飞控问题?我的是naza m v2  12月份才买的啊 按道理是电调还是电机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今天也发生和LZ相似的情况,一早出门定位后(绿灯爆闪后,红灯闪3次绿灯闪一次),就起飞,上天后,发现 ...

第一次绿灯狂闪是代表认起飞点  第二次狂闪才是定位  你这样做太危险啦  而且我的是全绿灯起飞  你升级了什么固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偶今天也发生和LZ相似的情况,一早出门定位后(绿灯爆闪后,红灯闪3次绿灯闪一次),就起飞,上天后,发现 ...

红灯3闪是卫星最弱的
这时用GPS起飞很是危险

网友:
楼主,请连上调参看看IMU的参数,做一下基础校准和高级校准。

网友:
根据视频来看,楼主机头方向弄反后,无法操控左右所致,还是多练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绿灯狂闪是代表认起飞点  第二次狂闪才是定位  你这样做太危险啦  而且我的是全绿灯起飞  你升级了 ...

不好意思,偶是新手,谢谢你的指正,P2是刚买的,软件应该都是最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红灯3闪是卫星最弱的
这时用GPS起飞很是危险

谢谢!学习了,这二天花了不少学费。

网友:
我看飞机没问题,是操纵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学习了,这二天花了不少学费。
一定要仔细阅读说明书啊
要不碰到情况很容易飞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