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V2 。。。。。。。。。。。。。。。。。。。。。。。。。。。。。。。。。。。...

楼主(2014-02-19):
哪吒V2飞控 是不是只能用在650轴距之下的飞行器? 用在650轴距之上的 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
也有800轴距用的,不过不推荐,否则大疆产品线就出问题了。

网友:
用于650以下。说明书上说的,但可能保守了一点而已!

网友:
我680  用的很正常啊~

网友A:
680mm使用中!不錯很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80mm使用中!不錯很穩

680装好啦,咋没见发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680装好啦,咋没见发帖啊?

過機天吧!最近天氣不好!只能在家理測試飛行,
不能好好爽飛

网友:
840正常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