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飞行时间--(飞机的机型,配置,电池型号)做一个小调查,谢谢热情回帖的朋友们。

楼主(2014-02-19):
做一个调查!
感谢大家热情回帖。
例如:
               机型
               电机(型号-KV值)
               电调(型号-KV值)
               电池(电压-容量)
               大概飞行时间(**分钟)
                                                      非常感谢各位,能来讲讲! (最好不说东西的牌子哈!再说是广告贴)

网友A:
我先来,我刚够了4个飓风D2208 。
机架:360
电机:飓风d2208 1100KV
电调:好赢20a 刷固件了的!
电池:松下26650拆机工具电池自己组的3S容量估计有2600HMA
重量:空机架加个图传发射:610克,电池:290克 起飞重量:900克
飞行时间:15分钟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先来,我刚够了4个飓风D2208 。
机架:360
电机:飓风d2208 1100KV

这鸡架喜欢 给个链接呗

网友:
机架自己做的啊!顺便说下桨是9*4.7

网友:
机型:自制 H四轴 600轴距
电机:4822 kv690
电调:30A
电池:4s 5200
总重量1818g 最大18分钟,现在北 京的天气大概10~14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来,我刚够了4个飓风D2208 。
机架:360
电机:飓风d2208 1100KV

感谢你的第一个!!

网友:
f450 朗宇2212kv980 好盈40a 3s 5200 1047 1.2kg 17分钟

网友B:
四轴3508kv380 1555 铂金30 6S5000mah20c空载悬停45分钟
带狗3+无刷云台悬停35分钟航线25分钟

网友:
三轴 朗宇V2216电机 KV800 蜘蛛30A电调,1047桨,电池3S 5200MAH 机器总重1400克 留空17分钟,零下15度,楼主忘了说一个重要的参数吧,报警电压是3.6

网友:
桂林的,机架F330塑胶机架,新西达2212/KV1000*4,8045桨,泰世10A电调*4,3S2000自制电池,FF飞控板,起飞重量600克,飞行时间5-8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轴3508kv380 1555 铂金30 6S5000mah20c空载悬停45分钟
带狗3+无刷云台悬停35分钟航线25分钟

空载多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四轴3508kv380 1555 铂金30 6S5000mah20c空载悬停45分钟
带狗3+无刷云台悬停35分钟航线25分钟

这也太夸张了吧 6S5000电池重量算700克 电机电调桨也得700克 机架算上400克 飞控杂线等算上200克 起飞重量算的偏低都得2000克....6S5000电池放电到3.7V也就4200左右算4300,总悬停功率才135.8,悬停电流才5.7,力效有14.7?显而易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也太夸张了吧 6S5000电池重量算700克 电机电调桨也得700克 机架算上400克 飞控杂线等算上200克 起飞重 ...

这个倒不是这么说的。总重不到2000g才1620g左右,重量控制好了一切好说,哈哈

网友:
报下我的配置 四轴4010KV370 1555桨 铂金30A 6S4000电池 起飞重量2000克 落地10分钟电压3.7 冲进去3200 悬停21分40秒 力效9.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倒不是这么说的。总重不到2000g才1620g左右,重量控制好了一切好说,哈哈

呵呵 6S5000电池 3508电机 1555桨 铂金30A都得1620克 你不用机架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6S5000电池 3508电机 1555桨 铂金30A都得1620克 你不用机架飞的?

6s5000mah 710g
3508 82g
1555 18.4g
重点来了
铂金30a 31.6g(刷bl)
650四轴机架 125g(自制)
apm2.52+6mgps+3dr数传+电线 算200g好了
在算上一下和官方数据有出入的余量,比如电机螺丝什么的
怎么就不用机架了呢?
呵呵
台湾的K大挂6s10000mah的电池悬停80分钟航线65分钟整机重量才2000g
1620g这个数据很夸张啊?吓屎你了?

网友D:
台湾的K大挂6s10000mah的电池悬停80分钟航线65分钟整机重量才2000g哈哈用什么电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湾的K大挂6s10000mah的电池悬停80分钟航线65分钟整机重量才2000g哈哈用什么电机啊?

TM3508kv380 Dji1555/tarot1755尖桨 nano6s5000mah2p 铂金30a opto+ubec刷bl 自制650机架(后两个才是重点)

网友:
好 就依楼主说的来 起飞重量等于710+82*4+18.4*4+31.6*4+125+200=1563G 好 楼主很牛 6S5000电池重量控制在1563克 放出4300的电量 悬停45分悬停功率是135.8左右 悬停电流5.7左右 力效有11.3左右 莫不是用的TM3508电机?  单是这个11.3 3508电机1555桨官方力效表 3.6A 820可力效是10.25 能没有水分 ?楼主是怎样做到比官方力效还高出1的力效?别说是起飞单电机负载低 我还真的不信

网友:
再者说用过TM3508电机的可以拿出来称称重 82克?虽没用过TM电机也觉得不会是82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