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小调查,谢谢热情回帖的朋友们。(飞机的机型,配 ...
做一个小调查,谢谢热情回帖的朋友们。(飞机的机型,配置,电池型号)飞行时间!!!

楼主(2014-02-19):
做一个调查!
感谢大家热情回帖。
例如:
机型
电机
(型号-KV值)
电调(型号-KV值)
电池
(电压-容量)
大概飞行时间
(**分钟)
非常感谢各位,能来讲讲! (最好不说东西的牌子哈!再说是广告贴)

网友A:
机型 480
电机(型号2221-KV值1880)
电调(型号-50)
电池(电压22.2-1300)
大概飞行时间(4分钟)

网友B:
机型 450L
电机(型号460MX-KV值1800)
电调(型号-BL45X)
电池(电压22.2-1300)
大概飞行时间(5分钟)

网友C:
机型 480
电机(型号飞越6S-KV值1700)
电调(型号-飞腾40A)
电池(电压22.2-2200)
大概飞行时间(18分钟)

网友D:
机型 480
电机(型号2221-KV值1880)
电调(型号-40)
电池(电压22.2-1200)
大概飞行时间(7分钟)

网友E:
450 pro v2 富丽
450sport 山寨
花牌电机h2836 3860kv
中特威a级40a电调
狮子2200 3s 30c
五六分钟

网友F:
机型 450
电机 450MX 3400kv 3S
电调 中特威 40A
斜盘舵机 KST 215
锁尾 DS520
三轴陀螺仪 K8 5.3.4
电池 花牌 2200 25c 3S
飞行时间 普通飞行 7分钟 3D飞行4分钟 一般3D我飞3.30秒

网友G:
450pro
电机 花牌6s
电调飞腾40A
舵机 315mg ds520
k8
Dupu 1200 25c
全程3D 3分30秒
ALIGN600pro efl
原装动力
610 650
k8(待换)
4500 3300 2600
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