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飞行时间--(飞机的机型,配置,电池型号)做一个小调查,谢谢热情回帖的朋友...

楼主(2014-02-19):
做一个调查!
感谢大家热情回帖。
例如:
               机型
               电机(型号-KV值)
               电调(型号-KV值)
               电池(电压-容量)
               大概飞行时间(**分钟)
                                                                      非常感谢各位,能来讲讲! (最好不说东西的牌子哈!再说是广告贴)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不过我做了很多架飞机,还没一架上天的...重在制作过程

网友:
主要看你怎么飞。。我冲浪者2212/2450电机 40A 2200电池25C 20分钟带点油 2/3以上油只有6-7分钟

网友:
这个很难说的准

网友:
这个非常不靠谱~~~~~~~~~~~~飞机平飞巡航和做一点动作,电量的消耗差别是非常大的。。。

网友:
               机型                            塞斯纳                        T45                    P51
               电机(型号-KV值)     2217 1250             2849 3800           3648 770
               电调(型号-KV值)         40A                          60A                    60A
               电池(电压-容量)       2200 25C 3S         2200 25C 3S       2200 25C 3S
              大概飞行时间(**分钟) 8-9分钟                     3分钟以内               6-7分钟

网友:
机型                          UMX 米格15
电机                          11750 KV
电调                             不详
电池                          200mah 30c 2S
时间                          3分钟

网友:
除了FPV, 过于追求飞机的飞行时长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1、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电池越大飞行时间越长,可是电池越大就越重,损失了飞机的性能;2、飞机在天上飞,操纵者的精神需要高度集中,一次起落如果超过10分钟,操纵者就很累了,所以电池的续航时间没必要太久。差不多了就降下来休息一下

网友:
               机型                            喷火
               电机(型号-KV值)     2212  1400
               电调(型号-KV值)         40A
               电池(电压-容量)       2200 30C 3S
              大概飞行时间(**分钟) 5-6分钟

网友:
机型                塞斯纳             北极星               喷火            Me109             海盗             冲浪者           像真F22(epp)  1340飞翼           红男爵(Epp)        BD-5(Epp)        阵风(KT)      纸飞机(KT)       盘鹰(风筝)
翼展                 1200              670                 800             830                 850             1400              600                   1340                    900                     960                 650                600                  1700
动力类型            前拉              后拉                  前拉              前拉                 前拉            腰推                尾推                    尾推                    前拉                     尾推                  尾推                尾推                  前顶拉
电机                  2212            2212                2212           2212                2212           2212            2212                  2212                   2212                   2212               2208              2208                 2208
kv值                 1400            2200                 1800           900                 1400           2450             2200                 1800                   980                      2200               2600              2600                 2600
桨                     8060            6*4                  7060          9060                 8060           6*4              6*4                    7050                 1047                      6*4                 6*4                6*4                    6*4
电调                  30A               30A                  30A              30A                 30A             30A             40A                    30A                   30A                      30A                30A                30A                    30A
电池            通通3s30c2200
时间                 12-17            8-10                13-15           13-15              13-15        最长1小时          8-10                 7-8                    13-15                    8-10               7-8                8-10                   最长4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