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连不上电脑了,板子上面只有一个黄色的灯亮了

楼主(2014-02-19):
今天下午连接了一个独立的UBEC 。现在量了下UBEC 的电压5.4V

连接不上

连接不上

板子只有一个灯亮了。之前好多灯亮

板子只有一个灯亮了。之前好多灯亮

UBEC第一次连接这个上面的,结果没反应,我又接的第二个接口。 现在APM彻底连不上电脑了。板子只有一个绿灯 ...

UBEC第一次连接这个上面的,结果没反应,我又接的第二个接口。 现在APM彻底连不上电脑了。板子只有一个绿灯 ...

网友A:
楼主ubec接的是云台输出通道,那排针脚最後二组非供电摇口,烧板也不奇,5.4v供电是没问题,插错了

网友B:
3.3v稳压坏了和我一样,现在躺
在家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稳压坏了和我一样,现在躺
在家吃灰。

什么原因照成的

网友B:
也不清楚,更新到3.1后就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清楚,更新到3.1后就这个样子

我看了主板也没看到烧坏的

网友C:
APM 本是 不容易坏的 。。。

俺的 APM 曾经在 6.8V 电压下 通过电。一切皆完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主板也没看到烧坏的

查看i2c针脚有没有传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ubec接的是云台输出通道,那排针脚最後二组非供电摇口,烧板也不奇,5.4v供电是没问题,插错了

啊呀呀 看错了看别人的看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啊呀呀 看错了看别人的看错了

这个是不是只有退回去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ubec接的是云台输出通道,那排针脚最後二组非供电摇口,烧板也不奇,5.4v供电是没问题,插错了

这个是不是只有退回去修了?

网友D:
同样的问题   弄了好几天了  pesi芯片也换了 还是和楼主一样的状态  求大神解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问题   弄了好几天了  pesi芯片也换了 还是和楼主一样的状态  求大神解救

自己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 本是 不容易坏的 。。。

俺的 APM 曾经在 6.8V 电压下 通过电。一切皆完好。 ...

当接到云台输出通道后APM 就招架不住了。。。。。。。。。。。

网友:
是的  网购的TPS79133DBVR 芯片  但是换上后  没有任何的效果  困惑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呀呀 看错了看别人的看错了

你当时是这样插的吗 接电调那里有ube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呀呀 看错了看别人的看错了

我看错还是你看错?若你是按红箭咀个图接是你错了,不然是我看错了也许你这板挂的够彻,再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错还是你看错?若你是按红箭咀个图接是你错了,不然是我看错了也许你这板挂的够彻,再买个

我说是我错了啊! 现在飞控的问题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错还是你看错?若你是按红箭咀个图接是你错了,不然是我看错了也许你这板挂的够彻,再买个

千万不要报废 啊, 接GPS 和433接收机都通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是我错了啊! 现在飞控的问题大吗?

挂了还能用吗?不修便要买新的,卖家会给你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了还能用吗?不修便要买新的,卖家会给你修不?

哎看你这么说。。。。。。。。。。。。。。。。。应该不会不给修吧。。。  不给修就给个差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看你这么说。。。。。。。。。。。。。。。。。应该不会不给修吧。。。  不给修就给个差评

差评给自已吧借问楼主接ubec时是否也接上usb与电脑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评给自已吧借问楼主接ubec时是否也接上usb与电脑连线?

没接。 不过我刚刚接了一下。跟没接一样只是那个主板上面的灯亮了一点。(坏了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