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跟风山寨了架小飞机

楼主(2014-02-19):
感谢pigcanfly提供图纸

楼主:
瞬间秒炸,飞不起来

网友A:
平板翼+负安装角怎么可能飞得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翼+负安装角怎么可能飞得起来。

那请问要怎么安装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要怎么安装啊

主翼安装角度应该大于水平!!!也就是主翼和尾翼应该在一条水平线上,然后主翼前沿略高于主翼后沿!俗称仰角!!!我也菜鸟,加之表达能力有限……大家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要怎么安装啊

先画一条水平线作为基准线,平尾安装角为零度,即与基准线重合或平行;机翼有5度左右安装角,即机翼前缘高于后缘,翼弦的延长线与基准线的夹角为5度;发动机下拉3度、右拉3度。

网友:
另外,重心在离机翼前沿的25%左右,例如翼弦长为100mm时,飞机重心在机翼离前缘25mm处。

网友:
先不开电源,小力量水平掷岀,若能正常滑翔再加动力试飞;若岀现波状飞行(头轻)或俯冲(头重)均要通过配重重新调重心,直至正常滑翔再加动力试飞。

网友:
加电试飞时若出现波状飞行或俯冲,则通过调整发动机拉力线来解决。当能基本正常飞行后,微调平尾后缘使上升角度正常。
小飞机的制作和调整需要极大的耐心,因为动力很弱,要调到最佳状态才可能飞起来。

楼主:
3dhx发表于2014-02-19 23:26:35
加电试飞时若出现波状飞行或俯冲,则通过调整发动机拉力线来解决。当能基本正常飞行后,微调平尾后缘使上升角度正常。
小飞机的制作和调整需要极大的耐心,因为动力很弱,要调到最佳状态才可能飞起来。
好的,谢谢啊

网友:
3楼童鞋的几个回复真好,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