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炸了,求高人帮忙分析APM的日志

楼主(2014-02-19):
四轴的配置是APM2.6飞控,F450机架,3s5000电池,2216,1047桨,天行者40A电调。飞了两分多钟突然就摔了。自己从日志上看,是电池电压低,但是后来测量了三片电芯电压基本是平衡的,感觉很纳闷。哪位大神帮看看日志,除了电压问题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谢谢了!

2014-02-02 11-47-09.rar

tlog文件

网友A:
电线短路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线短路之类的?

日志上看电流计在20A左右算是正常的电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日志上看电流计在20A左右算是正常的电流吧,,,

建议仔细查查布线吧...日志也不代表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仔细查查布线吧...日志也不代表一切

现在怀疑是不是电池内阻确实大了

网友B:
看了下 在翻的一瞬间 电流64 a 模式变成返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 在翻的一瞬间 电流64 a 模式变成返航模式

哦,确实是,会是接收机失控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确实是,会是接收机失控了吗

加我qq 391246483 飞鱼

网友C: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   炸机前油门波动巨大

黄线 油门     红线  radio_rssi      蓝线  radio_fixed

电池和我差不多  飞的时候 最低到10V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   炸机前油门波动巨大

黄线 油门     红线  radio_rssi      蓝线  radio_fixed

谢谢帮忙分析!

楼主:
感谢爵爷、 jin168、SageST热心帮忙!顺便把日志截图附上。

1、2、3、5通道

1、2、3、5通道

5通道和电流电压

5通道和电流电压

电流、电压

电流、电压

5通道和姿态

5通道和姿态

楼主:
顶一下,是不是失控的可能性大。飞着的时候5通道始终没动过

网友:
楼主有开低压保护吗?重播日志,在解锁不久便短暂出现保护模式,往後电压也偏低水平,炸机电压回升1v多,上锁後回升1.x v ,属不正常,检查所有接头或焊点,也许电池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