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头球头短,拉杆是斜的,可以用吗?(炸机你们看过了,就帮帮我吧)

楼主(2014-02-19):
相信炸机图大家都看过了,这个球头有一个歪了,手上有两个,但是短了一点,装好后就是这个效果,影响飞行吗?(当然,螺距我会从新调的)

网友:
让拉杆再多斜几度、十几度试试,看能不能拉脱

肯定没有垂直的效果好!!

网友A:
你这很明显要拉脱 炸机

网友:
换长的球头臂

网友:
可能会飞的很稳很稳

网友:
这个不要飞的好啊,买吧

网友:
图片看上去 好搞笑。。。

网友:
觉得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
要不加长摇臂,要不就换短中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很明显要拉脱 炸机

球头扣好像一边大一边小,我反向装,然后再把球头拧上,这样应该拉不脱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球头扣好像一边大一边小,我反向装,然后再把球头拧上,这样应该拉不脱吧?

理论上不会脱 但球头还是受到很大的拉扯力

网友:
好像不行哟,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不会脱 但球头还是受到很大的拉扯力

多谢 有个理论上  我就放心点了   自己再处理一下  应该没问题   先凑合飞着  还要看双推能不能复原呢!

网友B:
有副翼450機體,當時長拉桿也是斜的,相位一樣固定,手感會延後一點點…………

個人認為無妨,拉桿垂直,能達到最佳推拉效果,但舵機負荷較大,反之則相反。

网友C:
貌似换的是有副翼球头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换的是有副翼球头臂!

好眼光,就是有副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450機體,當時長拉桿也是斜的,相位一樣固定,手感會延後一點點…………

個人認為無妨,拉桿 ...

我就没飞过什么正常的飞机,反正新手,什么延迟 还是 灵敏 对我来说一样,就是修正偏差!只要这样安装不会脱了就行了,我可不想重蹈覆辙!

网友:
不要省小钱,否则炸鸡花大钱咯。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没飞过什么正常的飞机,反正新手,什么延迟 还是 灵敏 对我来说一样,就是修正偏差!只要这样安装不 ...

我说兄弟,你老是跟俺们这帮夜猫子一样搞这么晚,不影响训练吗?也得注意飞行寿命啊,我是准备重新做人了,自从入了魔教,都成鬼了一定改一定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兄弟,你老是跟俺们这帮夜猫子一样搞这么晚,不影响训练吗?也得注意飞行寿命啊,我是准备重新做人 ...

嘿嘿 这几天连续都是 九点半就睡觉  难得明天清闲  还不晚点/

网友:
肯定没有垂直的效果好

网友:
这个角度不激烈3D问题不大,担心的话上面的球头扣换新的,装上就不要拆上面了,要调整拆下面的扣子就好。

网友:
换长球头。

网友:
莫非相位臂歪了造成的

网友:
没事的,只要不做大的循环螺距变化,没事的,因为虽然拉杆斜,但相位并没有差,照飞不误,我的250这样飞了上百电了,没问题!

楼主:
多谢  这个旋翼头和我的一模一样!可是我找遍了 X宝   怎么都没有这种长的球头啊? 包括飞跃的店里面,你知道哪里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这个旋翼头和我的一模一样!可是我找遍了 X宝   怎么都没有这种长的球头啊? 包括飞跃的店里面,你 ...

富力 飞魔士 450FBL 球头

网友:
换吧!安全第一!!

网友E:
正常的新手绝对没事,同意14楼的看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 这几天连续都是 九点半就睡觉  难得明天清闲  还不晚点/

那就好那就好,俺们能踏实着魔,还全仰仗你们啊,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新手绝对没事,同意14楼的看法

非常感谢  你能看到14楼 说明你是认真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你能看到14楼 说明你是认真看的!

14樓再回鍋,

士豪留言

楼主:
今天翻了几块电池 屁事没有!

网友F:
安全重要,有些事情没有发后悔,这个必须换,因为飞行中,通过旋翼传导到球头的受力是被放大的,所以在做螺距变化的操作时,有很大的可能性脱钩,必须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全重要,有些事情没有发后悔,这个必须换,因为飞行中,通过旋翼传导到球头的受力是被放大的,所以在做螺 ...

问题是这两个扣子我是反着装的  先装扣子  再把球头拧上去  要取的话 都要拧下来球头才能取下来 这样会脱扣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两个扣子我是反着装的  先装扣子  再把球头拧上去  要取的话 都要拧下来球头才能取下来 这样会脱 ...

不能保证,干嘛为了几块钱,冒这种风险。空中脱扣我见过,完全和失控一个样子,完全乱飞,炸了人,就不是玩不玩模型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保证,干嘛为了几块钱,冒这种风险。空中脱扣我见过,完全和失控一个样子,完全乱飞,炸了人,就不是 ...

这么严重啊 !明天就换!

网友:
新入魔  帮顶  来向各位前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