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头追没搞成 变身230轴距的MWC小四轴

楼主(2014-02-19):
前段时间学习了开源头追的帖子 立马搞了个Arduino Nano和GY85 兴冲冲地做好后才发现自己的天9用不了开源头追
最近天气老是刮风下雨的难有时间出去飞 于是把原先的小电机和手头的材料做了个230轴距的MWC小工字四轴 家里玩玩也不错
Arduino Nano+GY85  1510电机 5030桨  电量报警器坏了不报警 最后没电掉了下来 因为之前已飞了4分多钟  850mah电池

网友A:
起飞重量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多少啊?

装好后没称过 机架部分是65克

网友B:
3S 850 大概能飞多久额?

网友A:
  我原本也想做一个这种小的,预计起飞重量200出头的,还专门测试了下这个1510配这种三叶桨2s电池半油门大约100克推力,全油门260左右。全油门记得是4.3a,半油门不记得了好像1a多,搭配2s1800  10c的电池悬浮应该能超过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 850 大概能飞多久额?

这是以前的旧电池 不好用了  改天用3S1350的新电池试试 用2S电池可能更好

楼主:
谢谢 以前就是看您的手抛MWC才开始玩MWC四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本也想做一个这种小的,预计起飞重量200出头的,还专门测试了下这个1510配这种三叶桨2s电池半油门大 ...

是的 2S电池轻 效率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以前的旧电池 不好用了  改天用3S1350的新电池试试 用2S电池可能更好

  2s应该完全够了,2s4个电机半油门都有400克推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以前就是看您的手抛MWC才开始玩MWC四轴的

你这机架用什么材料做的..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机架用什么材料做的..我也想做一个

    应该是碳棒加碳片,用502和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机架用什么材料做的..我也想做一个

10*10*8.5MM外方内圆碳纤方管  1MM厚碳纤片加固 415胶水加M2螺丝固定 这个方管比你原先介绍那个应该便宜些 但容易裂 打孔要小心  我用1.9mm小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应该完全够了,2s4个电机半油门都有400克推力了

是啊 2S电池又可以便宜些 不需要3S的

网友D:
天九能用啊!你需要的只是另加一套433转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九能用啊!你需要的只是另加一套433转发。。。

本想简单体验一下头追 也不远程FPV 就暂时搁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想简单体验一下头追 也不远程FPV 就暂时搁下了

多轴嘛,坑深路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以前的旧电池 不好用了  改天用3S1350的新电池试试 用2S电池可能更好

2S 上5030也够? 一直都想装台这样的四轴,方便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轴嘛,坑深路远

这个坑很难爬得出来 慢慢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 上5030也够? 一直都想装台这样的四轴,方便携带

可以的 楼上的兄弟有实测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10*8.5MM外方内圆碳纤方管  1MM厚碳纤片加固 415胶水加M2螺丝固定 这个方管比你原先介绍那个应该便宜 ...

我觉得还是先木头试试吧..碳管伤不起..碳板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先木头试试吧..碳管伤不起..碳板更....

这种碳管和碳片各买一米 才花了四十来块  还用不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碳管和碳片各买一米 才花了四十来块  还用不完

pm个地址呗

楼主:
搜下 “碳纤维方管 模型加固加强” 找到很多 34.5一米 挺便宜 就是打孔要小心 尽量离边缘远些

楼主:
线太长太乱 还没收拾收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楼上的兄弟有实测数据

  额。全油门的数据记错了,这种三叶桨全油门大概是200克,260克是两叶6030的数据,电流大约5.5a   6030两叶桨半油门大约12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全油门的数据记错了,这种三叶桨全油门大概是200克,260克是两叶6030的数据,电流大约5.5a   6030 ...

卖家给的数据是5030桨拉力200克 试过用6030三叶桨3S电池 拉力明显大很多了 电机是温热状态

网友E:
楼主咱俩配置差不多。我的丑很多。stm32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咱俩配置差不多。我的丑很多。stm32的控。

你那个也不错啊 线收拾下就好了
我们动力配置一样的 你那还带定高 我这是Atmega328P的Arduino Nano 3.0 mini版 传感器是GY85 没气压计 不知道换带高精气压计的GY86效果怎样
你的电机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那个也不错啊 线收拾下就好了
我们动力配置一样的 你那还带定高 我这是Atmega328P的Arduino Nano 3.0 ...

我试过气压计,很不稳,估计要到高空才稳定。索性没用。
定高定的太稳操控上就没啥意思。
我那个应该是电调问题。电机换了电调就OK了。估计是好盈10A设置问题,或者电调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气压计,很不稳,估计要到高空才稳定。索性没用。
定高定的太稳操控上就没啥意思。
我那个应该是 ...

气压计用MS5611再覆盖海绵 效果应该会好多了
你在气压计上覆盖些海绵试试有没改善 定高有时也用得上
电调的话可能是因为上次炸鸡 里面有虚焊的地方松动了 拆开检查一下 一般不会这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压计用MS5611再覆盖海绵 效果应该会好多了
你在气压计上覆盖些海绵试试有没改善 定高有时也用得上
...

手头的气压计只有BMP085,效果一般。不折腾了。
打算再做一个330轴距的,到时候传感器,电机用好点的。

电调应该不是虚焊脱落,应该是之前就有的设置问题,或者本身质量问题。只不过前几次试飞没暴露。炸鸡后重新调整了机架,重量有点增加,所以大油门下暴露了。
实在不行换电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搜下 “碳纤维方管 模型加固加强” 找到很多 34.5一米 挺便宜 就是打孔要小心 尽量离边缘远些

据老外总结..貌似就是打孔的时候速度越慢..力量越轻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老外总结..貌似就是打孔的时候速度越慢..力量越轻越好

确实如此 一用力碳纤维就裂出来 用小台钻 耐心点慢慢来 我之前还切一小截出来练手适应一下再做

网友:
要是哪天哪位鲁班的传人弄个榫铆结构的架子就好了

网友F:
新手不懂,怎样做的,是不是要刷别的固件
那个头追的帖子是这样接线的,怎样接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不懂,怎样做的,是不是要刷别的固件
那个头追的帖子是这样接线的,怎样接电调?

作为MWC飞控的话当然是刷MWC的固件了 我刷的是2.2版本 挺好
MWC固件下载地址 http://www.multiwii.com/connecting-elements

http://www.multiwii.com/connecting-elements 里面有各种连接图 虽然不懂英文 但里面的图一看就基本明白

网友(2014-03-26):
强顶这种自己动手玩航模的方式。

网友G(2014-07-20):
楼主,我也是diy的头追。但是和调参软件连接不上,显示Error updating UI from settings. Firmware Version 0
你知道为什么么?多谢~

网友H(2014-10-10):
楼主高人也,如何做的能写写不?

网友I:
为甚不用 GY86?这个气压计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高人也,如何做的能写写不?

对照39楼的图片接线刷固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甚不用 GY86?这个气压计没有。

因为当时是先做头追用,气压计用不上,所以用了GY85,现在又刷回头追固件用了。
另外用2560+GY86刷海盗,定高效果比MWC好,而且可以用APM的MP地面站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也是diy的头追。但是和调参软件连接不上,显示Error updating UI from settings. Firmware Version ...

不好意思,之前没看到你的问题,现在早已调好了吧。这个问题应该是固件和调参软件版本不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当时是先做头追用,气压计用不上,所以用了GY85,现在又刷回头追固件用了。
另外用2560+GY86刷海盗 ...

海盗终结了,人家奔32位去了,国人没那能耐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