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置G1拍摄环形四旋翼机震荡状态与搭载H3-2D云台手动模式飞行效果

楼主(2014-02-19):
       如今这优酷也分G1和G3了?过去上传G1的视频都是超清的,现在却给的是标清,真是势利眼啊   为了更好的了解飞行器在飞行运动中的震动状态,临时绑了个G1在后架子上,可以基本看出机架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它在飞行拍摄时基本上没有果冻出现(水波纹)
    当然还有一种简单但危险的试验方法,将飞机置于方凳上,牢牢按住飞机,最好是把飞机机身绑牢负重,而后逐渐加大油门进行测验,随着油门的增大,可以看出飞机的震动现象在增大,机臂、机身如果是震动(颤)的很厉害,那么它在天上也是如此状态,这不仅对拍摄极为不利,对飞行控制系统和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将造成危害,最终导致飞行事故的发生。

    解决震动一是要加强单臂结构的机臂,把它加粗了,用木头或者碳管进行加固,看小精灵那么小的东西,机臂有多粗壮,够结实,它的飞行状态却很好。
     二是加强机身的牢固程度,用合适的材料进行加固。
   辨别机架牢固与否的最简单的办法,做对角和两只机臂间的反扭实验,看看是否机架很容易变形。容易变形的机架在飞行时就会乱动。飞行速度的增加或遇到风阻过大,它整体扭动就越剧烈,震动就强烈。
以上来自一点飞行经验,愿与大家分享交流。配置:
3K20MM直径X330MM碳管环形机架(机架部分净重275克)
   GS C28-34-08 1120KV电机
   1050碳纤桨(减掉一公分桨尖)(此碳桨质量极差,胶条贴满一边才勉强平衡)
   DJI30A电调
   NAZA飞控
   5.8G400图传
   H-OSD
   SONY 700线摄像头
   G3摄像机
   4S5000电池使用时起飞重量1630克
制作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8387
下面是几段今天飞行的视频:

第一段后置相机G1拍摄机体震动状态

第二段是硬置相机黑G3的拍摄

第三段是搭载H3-D2以手动模式飞行视频,第一视角是700摄像头。
还在上传图途中。。。

网友:
飞空是 什么?

网友:
高清的定义在进步G1过去是高清现在是标清可以理解

网友:
目测NAZA V2

网友:
。。相当爽的东西啊

网友:
我也想入V2 所以 犹豫当中   ,飞起来还是不错啊

楼主:
错了,是NAZA-M,从小精灵上换下来的,V2在一次做3D动作时相机断电导致黑屏炸机,怕出问题已经返厂进行检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了,是NAZA-M,从小精灵上换下来的,V2在一次做3D动作时相机断电导致黑屏炸机,怕出问题已经返厂进行检 ...

那LED模块为什么是V2的橙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LED模块为什么是V2的橙色?

主控换了,起初我以为它俩会打架,结果配合的挺好,V2经试机有点儿不对劲,为了安全期起见返厂检修。经过强烈震动的飞控最好检测后无碍在使用,曾经落水后打开看到里面是海绵状的物体,支撑着芯片样的电子元件,估计是防震的。

网友B:
明显是M和V2混搭灯,为什么航线的时候有起伏,是不是后面挂G1的原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M和V2混搭灯,为什么航线的时候有起伏,是不是后面挂G1的原故?

三四级风呢,瞬间风力可把车门关上,风的作用下稳不了

网友:
机架上各种绑啊,视频很爽

网友C:
机架上缠的好像是丝袜呀

网友D:
程师傅利好,,,向您请教个问题,,,我810载机 飞41ap 很好,昨换wkm  gps切姿态 炸了两次,,第一次高度够 稳住了,第二次炸鸡了,,,gps信号满,,劳烦了,,看您飞大疆一直很好!谢谢

网友E:
好久没上论坛  看见您老就想起几年前车上的那台电视机  霸气侧漏啊~

悄悄问问:是叫的老杨吧  不知道记错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上缠的好像是丝袜呀

哈哈哈,黑丝袜啊,实际是热熔胶丝!很不雅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师傅利好,,,向您请教个问题,,,我810载机 飞41ap 很好,昨换wkm  gps切姿态 炸了两次,,第一次高度 ...

您好!刚上来抱歉,我没用过WKM,只有NAZA-M和NAZA-V2,虽然也炸过很多次,但大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有时玩过了头一不小心就炸了。    你的810应该是轴距吧,那是很大的飞机,很想看看它的图片,最好有视频做参考,炸机的视频是分析事故原因的第一手资料,凭一些经验可能分析出一二来。飞控出问题的几率有多大我不清楚,要能证明它有问题需要排除其他因素才能确定,要排除飞控外其他设备不出问题才会更清楚。    对于大型的多旋翼来讲我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大型多旋翼的重量一般都很大,动力点也多,轴距又很长,在飞行时就很容易产生大的振动,就像挑水的担子,越重它的摆动幅度就越大,因此,危险系数就增大了。要确保机架的牢固程度,才是保障机上所有设备不出意外的基础。
   动力支持方面要求也很高,要有足够富裕的动力,不能小马拉大车,电池的品质一定要过得硬才行。
   多做较为安全的飞行试验也是很重要的,所谓安全飞行试验,就是选择软的场地或草地,进行超低空中的强度运动测试,比如急旋转,前后左右晃动,急进急退的各种试验,只有通过了这些实验无任何问题,才能说明载机的整体质量是合格的,在低空中即使出现问题损失要小得多,甚至会在看得清情况下及时挽救回来。悬停和温和式的飞行测试,不足以证明飞机的安全系数够,在高的空中悬停或飞行,一般是看不出飞行的准确状态的,也不容易了解空中的乱流情况,危险就加大了。
   以上是我的一些观察和一些飞行经验而已,希望能够帮助到你,祝你早日解决好问题,安全的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久没上论坛  看见您老就想起几年前车上的那台电视机  霸气侧漏啊~

悄悄问问:是叫的老杨吧  不知 ...

哈哈,早就不用电视了,太麻烦,我可不姓杨啊,叫老程吧,谢谢你还记得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刚上来抱歉,我没用过WKM,只有NAZA-M和NAZA-V2,虽然也炸过很多次,但大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有时 ...

非常感谢  前辈!你非常专业认真的回复,让我后生 很是感动,,
对于机器,失误或许很多来至于人为原因。目前正在积极排查。
前辈 这是挂山狗视频 劳烦 您帮忙分析下  电机4822  390  1447桨  好赢铂金30a  电池达普10000
     向您学习,,祝您天天双飞!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97774&extra=

网友F:
呵呵!我的管子也买回来了!!有空也弄成环形机架!!

网友:
程师傅的先顶在看

网友:
程老师又出新东西了,可惜暂时没有办法追随了,天天抱娃娃

网友G:
请问程老师机架轴距多少啊?轻木板多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的管子也买回来了!!有空也弄成环形机架!!

好啊,期待早日看到你的杰作。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程老师机架轴距多少啊?轻木板多厚?

轴距横向350,对角轴距440,桐木板子7毫米厚,中心板宽度为4.5公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距横向350,对角轴距440,桐木板子7毫米厚,中心板宽度为4.5公分。

谢谢程老师,我想用方铝管做个H型机架,中心板就用两块桐木夹起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