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原装电机齿飞1100kv可以吗?

楼主(2014-02-19):
x5套装配的电机齿搭配4025,1100kv油门最多设置多少

网友:
估计要换齿比较合适

网友:
要换电机齿

网友A:
4025/1100KV配15T电机齿爽飞中
用凤凰电调定速2150,2500,26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25/1100KV配15T电机齿爽飞中
用凤凰电调定速2150,2500,2600

问下用的啥电调哦?90A还是100A?

网友:
talon90不用挂BEC,lite100或ICE100都要挂BEC
这几种电调都能用

网友:
如果你要用1100KV的马达的话也可以直接用,只是比较猛,建议楼主你把马达齿换小一个T就好了,扭力和爆发力都不错。

网友:
用凤凰定速不用换,原厂的用定速还要加t呢,用曲线就减1·2个t。

网友B:
以前的logo 500,就是 520mm 旋翼, 4020 1100KV的马达,配6S

4025 有点大了, 4020不错,还轻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logo 500,就是 520mm 旋翼, 4020 1100KV的马达,配6S

4025 有点大了, 4020不错,还轻一点

我这两天刚好在飞X5这台机器,HK4020的确足够了,而且我是用的旧款的910KV,转速虽然不是很高,但整体推力感很棒,飞下来马达电调都没什么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两天刚好在飞X5这台机器,HK4020的确足够了,而且我是用的旧款的910KV,转速虽然不是很高,但整体推 ...

Danny 什么时候换最新的中联上去再试飞一下?

GAUI的这款马达挺早的了,功率确实也有限,我猜他们没用1100kv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的电池基本都是20c 25c的

有颗KDS的4020不错,你可以试试,小马达里唯一的一颗单线电机

网友:
我試過裝4025 1100KV,搭配14T馬達齒
那動力真的是令人驚艷啊!!
可惜那顆4025 1100KV是跟朋友借來的,不然我還真想繼續使用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nny 什么时候换最新的中联上去再试飞一下?

GAUI的这款马达挺早的了,功率确实也有限,我猜他们没用 ...

这颗马达练习也够了,不需要太过剩的动力,动力越大飞行时间越短,新的头等到了我肯定会试试的啦,KDS的马达有机会也试试看
我有4025-1100kv和4225-550kv LE都可以用来改12S,要是算动力的话就不用6S了,哈哈!